[资料分享]
一款超高频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9-10-06):
一款超高频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案

一、超高频带通滤波器设计

  射频滤波器在无线通信系统中至关重要,起到频带和信道选择的作用,并且能滤除谐波,抑制杂散。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现代滤波器的设计,射频/微波模拟软件是一个绝对必要的、评估滤波器性能的工具。本文在理论设计的基础上,利用ADS软件对耦合微带线带通滤波器进行优化设计,节省了设计时间,提高了方案设计的精度和方案设计的效率。

  1、带通滤波器设计-理论设计  1.1 带通滤波器设计-设计指标

  耦合微带线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指标如下所示:

  (1)通带频率范围:902~928 MHz,中心频率为915 MHz;

  (2)带内波纹小于3 dB;

  (3)阻带损耗:850 MHz以下及950 MHz以上衰减大于40 dB;

  (4)带内输入/输出端口反射系数小于-20 dB.

  耦合微带线带通滤波器的设计采用FR-4作为基片材料,基片参数为:d=1.6 mm,Er=4.5,tan δ=0.02,铜导体的厚度t=0.035 mm.

  1.2 带通滤波器设计-理论计算

  当频率达到或接近GHz时,滤波器通常由分布参数元件构成,分布参数不仅可以构成低通滤波器,而且可以构成带通和带阻滤波器。平行耦合微带传输线由两个无屏蔽的平行微带传输线紧靠在一起构成,由于两个传输线之间电磁场的相互作用,在两个传输线之间会有功率耦合,这种传输线也因此称为耦合传输线。平行耦合微带线可以构成带通滤波器,这种滤波器是由1 4波长耦合线段构成,是一种常用的分布参数带通滤波器。当两个无屏蔽的传输线紧靠一起时,由于传输线之间电磁场的相互作用,在传输线之间会有功率耦合,这种传输线称之为耦合传输线。根据传输线理论,每条单独的微带线都等价为小段串联电感和小段并联电容。每条微带线的特性阻抗为Z0,相互耦合的部分长度为L,微带线的宽度为W,微带线之间的距离为S,偶模特性阻抗为Ze,奇模特性阻抗为 Z0.单个微带线单元虽然具有滤波特性,但其不能提供陡峭的通带到阻带的过渡。如果将多个单元级联,级联后的网络可以具有良好的滤波特性。滤波器设计首先要选择适当的低通滤波器原型,滤波器的阶数可以根据950 MHz频率点的衰减大于40 dB的要求确定。利用带通滤波器频率变换公式如下:

  要在低通滤波器原型的相应归一化频率点Ω=2.64处获得40 dB的衰减,滤波器的阶数至少为N=4,则需要采用5节耦合微带线级连。根据设计指标中需要的衰减和波纹,选定采用切比雪夫设计方法,则可知具有3 dB波纹的4阶切比雪夫滤波器的元件参数为g0=1,g1=3.438 9,g2=0.748 3,g3=4.347 1,g4=0.592 0,g5=5.809 5.

  耦合微带线带通滤波器中传输线的奇模、偶模通过公共接地板产生耦合效应,并导致了奇模特性阻抗和偶模特性阻抗,其公式分别如下所示:

  对于平行耦合微带线而言,利用ADS软件中的工具LineCalc,可以进行物理尺寸和电参数之间的数值计算,根据计算所得平行耦合微带线奇模和偶模的特性阻抗,计算平行耦合微带线导体带的角度和间隔距离。由上述特性阻抗,可得微带线的实际尺寸如表1所示。

网友A:
高频带通滤波器设计要原创吗

网友B:
带通滤波器,就是过来过滤信号的

网友C:
滤波器的作用是不是通高频阻低频??

网友D:
带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什么是滤波器的带通性

网友E:
如何画出带通滤波器

网友F:
为什么做了一个一阶高通滤波器出来的波特图是带通

网友G:
设计一个有源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20MHZ,通带为30h的

网友H:
带通滤波器带通范围内衰减过大是怎么回事?

网友I:
想做一个带通滤波电路,截止频率为10K~1MHz

网友G:
有源带通滤波器的组成可以先高通后低通吗

网友A:
有源滤波器厂家哪家好?

网友F:
高频增强滤波器与一般高频滤波器的滤波效果

网友B:
允许通带内的信号通过,其他的,阻止掉

网友E:
通信系统中前端带通(低通)滤波器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压控电压源二阶带通有源滤波器

网友:
怎么分高频低频滤波器

网友D:
高频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一样吗?

网友I:
fsk下 载波频率与带通滤波器频率是否相等?

网友H:
怎样设计巴特沃斯带通滤波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