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小型化宽阻带微带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案

楼主(2019-10-06):
小型化宽阻带微带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案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系统、雷达系统以及超宽带通信系统的发展,小型化、宽阻带性能的滤波器在实际应用中受到了广泛关注。传统的并联分支线低通滤波器和半波长平行耦合线滤波器的寄生通带都位于中心频率的2倍处,而传统的阶跃阻抗谐振滤波器的寄生通带在中心频率的2.5倍处左右,应用时很难获得宽阻带的抑制效果。而且此类滤波器的尺寸较大,阻带窄,受微带加工最小宽度的限制,滤波器的性能受到一定的制约。为了得到陡峭的衰减边沿及更好的阻带特性,需要增加短路或开路短截线数,但这会进一步增大电路尺寸,并且在通带内引入更多的插入损耗。通过在有限频率处引入传输零点可以获得较好的频率选择特性及带外抑制。在滤波器的设计中,交叉耦合被广泛用来在阻带引入有限传输零点,这些传输零点可以很好地改善带边过渡特性及阻带抑制能力。

  本文首先分析了阶跃阻抗谐振器的结构原理、三阶交叉耦合结构原理,随后提出了一种小型化宽阻带微带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案,其寄生通带在中心频率的约4倍处,比一般的滤波器具有更宽的阻带,并对仿真与实测结果进行了分析,且得到了较好的一致性。

  1 基本设计理论

  1.1 阶跃阻抗谐振器原理

  阶跃阻抗谐振器常采用λg /4 型、λg/ 2 型或λg 型三种基本谐振结构,其中λg /2 型谐振器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为非等电长度半波长结构,由特征阻抗分别由Z1 和Z2 的传输线组成,其对应电长度为θ1 和θ2.

  如果忽略结构中的阶跃非连续性和开路端的边缘电容,从开路端看的输入导纳Yin 为:

  式中:K 为阻抗比,定义为K = Z2 Z1.为设计方便,取θ1 = θ2 = θ,则式(1)简化为:

  其谐振条件为:Yin = 0,得其基频振荡条件为K = Z2 Z1 = tan 2θ。由此公式可知,阶跃阻抗谐振器的谐振条件取决于电长度θ 和阻抗比率K.

  1.2 三阶交叉耦合结构原理

  对于窄带滤波器,其三阶交叉耦合滤波器的等效电路如图2 所示。

  相邻谐振器间的耦合用M12 和M23 表示,交叉耦合用M13 表示。外部品质因数Qe1 和Qe3 各表示输入和输出耦合。图2所示的耦合滤波器等效电路可以被转换为一个低通原型滤波器形式,如图3所示。

  其中每个矩形框代表一个频率不变的J 导纳变换器。在一个对称的二端口电路中,J12 = J23 = 1,g0 = g4 = 1,g1 = g3,B1 = B3.

楼主:
小型化宽阻带微带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方案

网友A:
有高人知道微波带通滤波器和微带带通滤波..

网友B:
如何用高通和低通滤波器来组成带通和带阻滤波器?

网友C:
什么是带通滤波器及其中心频率?

网友D:
二阶带通滤波器和三阶带通滤波器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E:
谁知道带通滤波器的原理?

网友F:
带通滤波器中通带截止频率和阻带截止频率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G:
LC带通滤波器与LC带阻滤波器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H:
带通滤波器的通带频率范围应为多少

网友I:
HFSS 的微带带通滤波器设计 可以发我一份吗

网友J:
带通滤波器带内衰减能小于0.1dB么

网友E:
什么叫增益为2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A:
网络滤波器哪家好?

网友D:
带通滤波器的设计技术指标?

网友B:
怎样设计一个带通滤波器

网友C:
怎样设计巴特沃斯带通滤波器参数及主要参数?

网友J:
实现带通滤波器和带阻滤波器的函数!

网友I:
带通滤波器和带阻滤波器的的q值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带通滤波器的上下限频率的上下限频率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G:
labview中能设计一个窄带带通滤波器么

网友F:
无源带通滤波器怎样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