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例中运放的作用 请教

楼主(2019-10-06):
在这个电路中,运放控制达林顿管的原理是什么?
主要问题是运放反向输入端为什么这样接?
如果是直接作用在达林顿管的基极,使得管子导通(开关),为什么要将运放的反向输入端(2脚)连到电阻R4的上面?反向输入端接地不就行了?

楼主(点评):
电路来源: https://www.jichudianlu.com/archives/507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是通过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来控制R4的电流,从而控制流过P1、Q1的电流,但是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你查查 恒流源

楼主(点评):
是不是反相输入端电压决定R4电压,从而决定R4电流,也就是Ie电流,Ie电流又决定了Ice,从而决定了流过P1的电流?

网友A:
恒流输出,达到制动线性可控。

网友B:
pwm控制驱动的电流大小,典型的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控制驱动的电流大小,典型的恒流源电路。

是不是反相输入端电压决定R4电压,从而决定R4电流,也就是Ie电流,Ie电流又决定了Ice,从而决定了流过P1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反相输入端电压决定R4电压,从而决定R4电流,也就是Ie电流,Ie电流又决定了Ice,从而决定了流过P1 ...

pwm经r3c1滤波后,获得一个和pwm占空比成比例的直流电压,运放输入端虚短,方向端也是这个电压,及r4上电压。输出磁粉制动器的电流这个电压除r4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经r3c1滤波后,获得一个和pwm占空比成比例的直流电压,运放输入端虚短,方向端也是这个电压,及r4上电 ...

恒流源电路的原理我已经有所了解了。再问一下:如果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地,直接用运放输出端(1脚)的高电平也是可以使得达林顿管导通的对吧?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无法达成恒流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恒流源电路的原理我已经有所了解了。再问一下:如果运放反相输入端接地,直接用运放输出端(1脚)的高电 ...

方向端接地,运放开环使用,计算的条件就不成立了,整个电路就不是这个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端接地,运放开环使用,计算的条件就不成立了,整个电路就不是这个作用了。
...

对,所以我的理解,那样的话只能导通,不能恒流。是这样吧?

网友C:
运放以后的电路是射随器,没有运放的话输出电平会比输入电平低两个二极管的压降,有的话输出等于输入

网友D:
达林顿管是啥?

网友D:
是运放采集吗?

楼主:
您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