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关于抽检不良率的估计

楼主:
本人概率学没学好。请教@HWM
一批新产品,生产1200个,抽查300个。300个里面不良率为0,那么1200个能达到0.1%的不良率吗?
请教计算公式。

网友A(2019-10-06):
这300个不良率为0,另外900个未知

网友A:
为什么不是全检呢?

网友B:
最简单的算法,假设不良是均匀分布的,而不是像他们说的剩下的900个都是不良。
那么,最差的可能性就是第301个是不良,然后再300个合格,再有1个是不良。
良品率是300/301;或者不良率1/301,约等于 0.33%;
所以只抽检300个,不能保证0.1%的不良率;
要保证0.1%的不良率,最少要抽检10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算法,假设不良是均匀分布的,而不是像他们说的剩下的900个都是不良。
那么,最差的可能性就是第30 ...

感谢你的回答。你写的很好,我看懂了。
1%的不良率要抽检100个
0.1%的不良率要抽检1000个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第一批产品1200个,如果有1个不良。
那么整批订单60000个,不良率是个什么水品,能进行预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算法,假设不良是均匀分布的,而不是像他们说的剩下的900个都是不良。
那么,最差的可能性就是第30 ...

也不对,还有个置信区间的置信度说法。

网友A:
生产不良,也有可能是集中出现的;
前面300台没事,不代表后面900台没事;
没检测,就不能保证是良品;
1200台,只要有2台不良,不良率就超过0.1%了;
实际情况是,即使你1200台出厂全检OK了,到了客户手上,还是可能有不良品。

网友D:
这可没那么简单。

网友C:
首先要分清随机,系统,意外等等的不同,概率论只研究随机的。

网友E:
这和那个求太阳升起的概率差不多吧,都是通过n次iid伯努利试验求p的期望,你的不合格率是1/302,所以不能

网友F:
概率性问题,就算你抽查1000个不良率为0,也无法保证剩下200个最多只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不良,也有可能是集中出现的;
前面300台没事,不代表后面900台没事;
没检测,就不能保证是良品;

你的说法没问题。
但是实际上,生产不良为1%,到客户手里坏的,比生产不良0.1%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和那个求太阳升起的概率差不多吧,都是通过n次iid伯努利试验求p的期望,你的不合格率是1/302,所以不能 ...

我的预期为0.1%不良率

网友G:
GJB179A-1996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及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GJB179A-1996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及表

谢谢提供资料,我百度看看。

网友D:
521才是搞技术懂品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说法没问题。
但是实际上,生产不良为1%,到客户手里坏的,比生产不良0.1%的高。 ...

纯流水线生产电子产品,按照线性均匀分布来测算不良率,还是挺准确的。
所以,抽检的方法,可能更关键。至于才抽检300个要得到1.2‰的结果是很难的。
这里咱换个思路来测算一下你的问题。
1200个产品,其中有一个坏的,抽300个,抽到全部合格的概率是多少?这个哪怕你概率学的再毛糙,该会明白那是900和1200的比例。75%概率你抽到的就没有这一个坏货。剩下多少置信度你用口算差不多都能解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纯流水线生产电子产品,按照线性均匀分布来测算不良率,还是挺准确的。
所以,抽检的方法,可能更关键。 ...

我在论坛泡了几个月,终于有所收获。
三年前,前老板,对我说,汽车产品要达到50ppm,最次也要200ppm。当时觉得不可能,觉得无法做到。
没想到,现在离这个目标非常接近了。
现在我有个产品经改进,做到0.05%=500ppm生产不良。两千个坏了一个。经工厂内部自检两遍,下降一个等级。到客户那里预期达到50-200ppm。
后来看了@yewuyi 批评cjseng 野工程师,都是野路子,触动非常大。说的很难听,但也说到问题上了。
还是要学习些,科学的统计方法。虽然目前没有实力购置emc测试设备,但是ems可以自制一些,只要脉冲波形比测试标准严一些。
感谢你,解释的很通俗易懂。我在好好学习下。

网友I:
你这个帖子,从头到尾,张口闭口全都是12431246785612%之类的良率,看起来是个数据统计师,这个数据还是简单的小学除法,不是正规的数理统计。

然后又想自己弄套EMC设备,EMC设备有多昂贵暂且不说,毕竟国内土豪多,单单开场测试所需的房子,在深圳也得1个亿吧。
EMC这套设备的使用和理论学习,也得花你N多年时间-----花钱请专家教的时间。。如果自己瞎琢磨,估计是几十年吧。

网友I:
小打小闹咱不整,要整就争个大的。
叶大侠啥时候整个飞机EMC测试实验室?

网友J:
瑟瑟发抖不敢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打小闹咱不整,要整就争个大的。
叶大侠啥时候整个飞机EMC测试实验室?

企业实力买不了emc设备,我没有抱怨。
我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仔细阅读测试标准,测试波形。发现em测试标准里有参考电路,我尝试做了下,可以用,且有示波器。可以做ems测试。
当然静电设备我正在研究,反正电子就是折腾。被你嘲笑的”开关电源“,我也正在研究。
我很享受这一过程,因为我爱好电子技术。
我考虑到自己做的东西有误差,那么我把测试标准提高一倍,脉冲宽度提高一倍,这样我做的东西,误差50%也是合格的。
因为我有这个意识,生产的产品就有底线。
看过ems测试标准,里面的波形我都知道,别吓唬我。至于emi,的确搞不定,我承认。静电坑定能搞定

网友I:
引用 楼主:
企业实力买不了emc设备,我没有抱怨。
我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仔细阅读测试标准,测试波形。发现em ...

好好研究,你的实验室建成了,啥也不用干,就在那数钱就行了,常规测试1000多一个小时。

网友A:
喜欢楼主的钻研劲头;
只是说到产品不良率,不单单是电路设计的问题,像车载产品,温湿度适应性、振动耐受度、电源适应性,不是单靠电路能解决的,涉及到材料、生产工艺、电路/PCB设计等等;可以说,很可能1个PCB焊盘的大小设计,就大大影响到产品的工作寿命;对客户来说,在约定的保修期内坏了,或者是比要求的平均无故障时间短了,这个产品都是垃圾;工厂生产的功能测试,只是最基本的验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好好研究,你的实验室建成了,啥也不用干,就在那数钱就行了,常规测试1000多一个小时。 ...

即使有这个设备,做出来也没用。要认可,要授权。

网友C:
这方面是有标准的,你找一个针对你这种情况的,照办。

网友I:
引用 楼主:
企业实力买不了emc设备,我没有抱怨。
我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仔细阅读测试标准,测试波形。发现em ...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看了下波形就知道EMS好搞了???

网友A:
比如这么说吧,大家应该都见过这样的现象,产品上1个芯片在贴片焊接的时候,有1个引脚没有紧贴PCB焊盘,浮空了,但是又没有虚焊假焊,只是导致引脚与PCB焊盘之间的焊接强度不够,这样只会影响产品的工作寿命,在生产测试的时候,哪怕你检测10次,它都是良品。产品出厂后,可能3个月内,就因为热胀冷缩、剧烈振动而焊锡断裂出故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么说吧,大家应该都见过这样的现象,产品上1个芯片在贴片焊接的时候,有1个引脚没有紧贴PCB焊盘,浮 ...

产生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就多了,
材料原因:PCB翘曲、芯片来料引脚变形;
生产原因:品控、检测、人员素质(手贱拿芯片把玩一下);
工艺原因:锡膏厚度、贴片精度;
设计原因:焊盘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么说吧,大家应该都见过这样的现象,产品上1个芯片在贴片焊接的时候,有1个引脚没有紧贴PCB焊盘,浮 ...

说的是实际情况。这种问题,的确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么说吧,大家应该都见过这样的现象,产品上1个芯片在贴片焊接的时候,有1个引脚没有紧贴PCB焊盘,浮 ...

传感器还好,由环氧树脂固封。
但是一旦灌注环氧,出问题,就等于报废。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么说吧,大家应该都见过这样的现象,产品上1个芯片在贴片焊接的时候,有1个引脚没有紧贴PCB焊盘,浮 ...

     如果是量产低时效要求不高的产品可以进行高低温高强度烤机测试,比如高温烤机两个星期,有隐患的产品会提前出状况,而完好的产品则会安全通过这个测试,以后这批产品出问题的概率会大大减小,学术名称叫:浴盆曲线,当然消费品那种产品可能做不了这样的检测,这种只适合小批量高价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是量产低时效要求不高的产品可以进行高低温高强度烤机测试,比如高温烤机两个星期,有隐患的产 ...

正在百度,学习。没听说过,立即学习

网友L:
找到了一份不知哪来的抽样标准应用表格,仅供参考

网友M:
精度0.1%样品数至少要达到1000,还要多组。单组的话要样品数量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精度0.1%样品数至少要达到1000,还要多组。单组的话要样品数量更大。

已经做了720个,不良率为0,已经接近了。今天还在做,比以前有显著进步

网友M:
引用 楼主:
已经做了720个,不良率为0,已经接近了。今天还在做,比以前有显著进步

实际良率控制主要还是在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的管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实际良率控制主要还是在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的管控上

是的。
小企业没办法,为降低产品风险。
我已经让生产员工,去掉防静电措施,用工人的静电及早发现问题。

这是典型的野工程师套路,不可以这么做

网友N:
【产品单个特性的良率估计】
假设特性的下限(LSL)和上限(USL)已知。
测量 n 个样品特性值,并将其拟合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落在 LSL 和 USL 之间的部分为合格率。
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简介

注:
单边规格限的情况下,
合格率对应于正态分布的积分限为 (-INF, USL) 或 (LSL, +INF) 。

【产品的良率估计】
一个产品通常有 n 个特性,所有特性都合格产品才合格。
所以产品的合格率为所有特性合格率的乘积。

下面这个例子中有如何估计产品合格率的计算方法供 LZ 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网友N:
AQL - Acceptable Quality Limit
是成熟产品生产出货时,质量监控用的一个标准。

成熟产品生产是指成熟的产品设计和成熟的生产工艺流程。

AQL不是新产品质量(良率或不良率)估计用的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小企业没办法,为降低产品风险。
我已经让生产员工,去掉防静电措施,用工人的静电及早发现问题。 ...

有可能你对静电防护有误解;
不管什么样环境下产生的静电,都是对芯片有害的,而且损害存在累积的可能;
即是说,生产去除防静电措施,过程中静电可能已经对产品有损害,而这种损害不会在当前明显表现出来。
产品的可靠性、工作寿命可能因此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你对静电防护有误解;
不管什么样环境下产生的静电,都是对芯片有害的,而且损害存在累积的可能;
...

感谢你的纠正,至于累积的情况我的确没想到。
不过暂时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AQL - Acceptable Quality Limit
是成熟产品生产出货时,质量监控用的一个标准。

谢谢你的回复,我去看看。

网友O(2020-03-02):
引用 网友I:
小打小闹咱不整,要整就争个大的。
叶大侠啥时候整个飞机EMC测试实验室?

呵呵,是点我的名了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在论坛泡了几个月,终于有所收获。
三年前,前老板,对我说,汽车产品要达到50ppm,最次也要200ppm。当 ...

在品质管理上,抽样检查有标准的计算公式和抽样管理方法,建议你找一本质量管理方面的书稍微看一下就明白了。

当总样本数量偏少时就需要全部检查确定不良率,当总样本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后,只需要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抽样并按照公式计算不良率。

楼上绝大多数人说的都不对,请勿轻信,你还是自己几十块钱买本书看一下就一切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品质管理上,抽样检查有标准的计算公式和抽样管理方法,建议你找一本质量管理方面的书稍微看一下就明白 ...

谢谢指点!
我分析了你以前帖子,有“打杂”视角,如果打工是小企业就是二三把手,大企业应该是产品研发经理或分管副总的视角。
看了你有关于emc和提到FMEA和DFMEA,顺藤摸瓜,扩大了知识面。有点正规化的意思。再次感谢。
我还有疑问:
1、生产不良率和首次装机不良率是正相关吗。我怎么通过生产不良去预估首次装机不良呢?
我的产品生产不良率和首次装机不良率应该是相关的。
2、你在一个帖子中说:
你招一个合格工程师,可以做到EFT的4KV、5K/100KHZ,整机ESD的8KV,可以装在你的那个设备保证不良率小于0.2%(3年内)。
能不能在不良率小于0.2%(3年内)这个目标更加细化。让我了解下电子行业的平均水平,良好水平,优秀水平,还需努力水平。我入行不深,不太了解。
例如:
1、生产不良率,关乎成本
2、首次装机不良率,汽车行业可能罚款。
3、三个月内不良率,根据我的经验,此阶段的电路问题会暴露。六个月后结构设计问题,开始暴露。
我有一款产品做到了生产不良0.08%,我不确定是否达到了目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我分析了你以前帖子,有“打杂”视角,如果打工是小企业就是二三把手,大企业应该是产品研发经 ...

GB2828

网友P:
只有MTBF上去了才能说的上可靠性。

网友P:
这个指标也可以模拟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数量多才能准确估计,每批一万个,第一批元件不良率千分之3,第二批千分之2.5,第三批千分之28。一下子大于 ...

以前看过他帖子回复,可惜他被喷,就消失了,估计也懒得跟别人争了。
人家8年前的水平,视野比较开阔,跟我目前比较类似。
通过数学概率分析,是我知识盲点。产品这个东西,还是事前诸葛亮好点,大批出货出问题,死的很惨。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我分析了你以前帖子,有“打杂”视角,如果打工是小企业就是二三把手,大企业应该是产品研发经 ...

在制造过程中,一般没有生产不良率这种说法。
1、从制造开始到制造结束,可以用产出数量/投入数量的比率来做生产计划投料率的预估,但一般不用它来衡量质量水平。
2、制造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质量指标叫直通率,关于直通率的定义各个企业定义略有差异。
3、我一般只要求制造部提供几个关键的直通率数据给我,分别是:(1)全过程直通率。(2)投料->SMT->回流焊结束的直通率。(3)DIP线上线到装配结束阶段的直通率。(4)老化后的直通率(此数据部分企业也叫老化失效率)。
4、所谓直通率,必须严格监督并剔除制造过程中工人通过修补或其它额外动作作业而形成的直通率造假。
5、我个人认为,这几个阶段的直通率对于制造过程中的质量管理非常重要。通过管理这个数据可以控制住绝大部分制造中的不良现象。

网友O:
引用 楼主:
以前看过他帖子回复,可惜他被喷,就消失了,估计也懒得跟别人争了。
人家8年前的水平,视野比较开阔, ...

事情繁多,在原来企业很长时间同时管着研发、销售、市场等部门,已经很少上BBS了,而且和无法达到一致意见的人继续争执下去,没有太多意义。因为现在自己做企业,估计以后也会很少上来。

非常高兴看到一个姓叶的本家,人生缘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O:
事情繁多,在原来企业很长时间同时管着研发、销售、市场等部门,已经很少上BBS了,而且和无法达到一致意 ...

五百年前是一家。

网友D:
Jack315,yewnyi,懂质量管理。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的。
小企业没办法,为降低产品风险。
我已经让生产员工,去掉防静电措施,用工人的静电及早发现问题。 ...

这个要命了,可能带来设备使用中故障率增加,静电也不是一锤子就敲死的,该保护还是要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制造过程中,一般没有生产不良率这种说法。
1、从制造开始到制造结束,可以用产出数量/投入数量的比率 ...

又有新术语,我得百度学习下,孤陋寡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要命了,可能带来设备使用中故障率增加,静电也不是一锤子就敲死的,该保护还是要保护的。 ...

我现在的产量很低,1000个坏不到1个,一批生产3000个,就坏2-3个,没什么东西反馈,难以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