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论坛“最强”MODBUS-RTU从机程序,不服来战

楼主(2019-10-06):
我就是标题党,但是是有点料的标题党当然,我的水平不能说算高,比起圈圈、程序匠人等大神,用单片机做VGA接口的示波器的这种,我完全就是一小码农了。但是……经常有人说串口数据不好处理,没办法及时很好响应串口数据。

本人也在网上购买别人的传感器、模块、LED控制卡等,这些商品化的产品,数据接口确实不能让我满意
1.抗错性不行,有一个LED控制卡,只要发一包不完整的数据过去,接口就死掉了,得重启,我是用无线传过去的,根本没法用。
2.不能很好兼容其他协议的设备,如买了一个雨量传感器,自有协议的,但是总线上还想挂其他的MODBUS协议的传感器,问这两个厂家,恢复均是不同协议的不能混用。
3.抗干扰性差(抗乱码差),一些传感器接口如果不小心发了点其他数据过去,就会丢掉后面一帧正常的数据,造成丢帧。
于是,我就想,这个小接口,为什么不写得足够强大和健壮?只要你有正常的数据帧过来,我随时保持响应,这样不行吗?
国庆这几天有点小空,于是就慢慢码一下,结果实现了我的目标。

主要实现的不同于一般的modbus的地方
系统构成:STC12C5A60S2,DS18B20,四位普通数码管模块(需要动态扫描)
注意:请留意你的DS18B20来源,我的手里三颗DS18B20,一颗不回应数据,一颗上电默认9位分辨率,一颗上电默认12位分辨率(这才正常)。
IO:DS18B20,P3.7。数码管字段:P1,低电平有效。数码管位选:P2低四位,低电平有效。
程序编译:data:62.1(RAM),code:1969(ROM)

效果:
1.23400bps波特率,11.0592MHz晶振频率下能达到的最高波特率,已超出modscan软件的范围,后续用游戏修改器强制修改modscan到230400bps测试。
2.正常帧绝对响应-这个不用说
3.数据断流正常响应,一帧数据,你可以任意长的时间内发送过来,比如8字节的帧,连续发7字节,过一年再发最后一个字节,100%响应。
4.混帧、叠帧正常响应,比如两个8字节的帧,前面一个帧后4个字节和后面一个帧前四个字节混叠,后一帧正常响应。相当于你前一帧发了4个字节,发了一半,你不发了,发下一帧正常帧,下一帧正常帧正常响应。
5.连帧正常响应,连续发几帧查询帧,我通通响应数据给你,不需要3.5字节的空闲,反正数据我给回你了,你能不能处理是你的事情了。
6.无限垃圾数据通吃,23400bps波特率下,你扔再多的垃圾数据给我,我也不会死掉。
7.无限长度垃圾数据里面插入正常帧、混帧、叠帧、连帧,230400bps波特率下连续发送,全部正常响应。
8.所有过程,数码管扫描正常,不闪烁。18B20温度采集正常,不中断。

视频1:23400bps正常帧混帧叠帧连帧响应测试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4NzkxMTAy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视频2:23400bps连续大数据乱码不出错LED扫描温度采集正常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4NzkwNTUy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视频3:在1MB乱码数据中插入正常帧叠帧连帧(数据编辑过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4NzkxMjA1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视频4:23400bps码率发送含有正常帧的乱码数据全部正常响应,乱码中的正常帧全部得到响应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4NzkwOTI1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以下是测试用的数据帧

HEX文件:免费提供测试。

C源代码程序:付费或擂台形式公开,即如果你能写出性能更优的代码,RAM,code更小或者你认为的其他性能。贴上HEX,大家测试,确实超过我的,我3天内不能反超,我无条件公开我的源代码。反之同理。最好是同一内核的单片机,不同内核,不好比较。同内核,不同周期的,要慢慢看指令表比较。C语言源程序是单一的C文件,没有.H文件,没做过大项目,水平差,一个C搞定。

[payamount]9.90[/payamount]
[pay][/pay]

楼主:
modscan 230400bps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4Nzk5Mjk4N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modscan 数据核对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M4Nzk5MzgwOA==.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看起来很不错,modbus在串口中用的比较多,不错,下来看看

网友B:
想问一下,这个软件模块,在源码或功能上经过什么测试吗?

论坛上”最强“,我认为是很厉害的了,但这种称号,最好是别的工程师给的,如果是自封的,总感觉有点太骄傲了。

弄个HEX文件,给人免费下载?我觉得应该收费,至少要1000元才对得起你这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这个软件模块,在源码或功能上经过什么测试吗?

论坛上”最强“,我认为是很厉害的了,但这种称 ...

这么多个测试视频了解一下行不行?
视频信不过自己下HEX自己测试一下行不行?
你更强你贴HEX就好了,我有不需要你承认
至于收费问题,我也可以免费给啊,你私聊我我发给你

网友C:
问下楼主,我写过modbus-rtu程序,c#的.有这样一个问题,有时会发出数据,mcu不返回数据.
我是用的定时器,定时发送接收,实现自动测试用的.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谢谢指教.

网友D:
希望说明:
1 数码管,18b20 在系统中用途。2 程序有MODBUS指令处理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我写过modbus-rtu程序,c#的.有这样一个问题,有时会发出数据,mcu不返回数据.
我是用的定时器,定时 ...

你首先要确认到底是你的上位机没有正确发出查询帧,还是从机MCU没有回应你的查询。
用串口助手或者串口监视软件看看数据交互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说明:
1 数码管,18b20 在系统中用途。2 程序有MODBUS指令处理功能吗?

1.数码管,数码管需要连续不停的扫描。在此只用作实时性的演示,如果数据量大了,CPU忙不过来,数码管就会闪烁。我的程序基本看不出数码管有什么闪烁。也就是,任意长度的垃圾数据扔过来,我数码管仍然一直得到均匀的扫描。
2.DS18B20是1wire器件,大家都知道1wire总线对时序的要求很高,也是为了演示实时性。在满串口负荷230400bps状态下连续处理垃圾数据,还能兼顾数码管的扫描和1wire的时序,说明CPU还可以有很多空闲时间做其他的任务,并不是被modbus rtu服务程序占满CPU。是有实用价值的。
3.目前只做了03码,5个寄存器。可以加入其他码,性能不会有显著下降,但是下降是肯定的,下降到什么程度,要测试才知道了。个人乐观认为能保持230400bps不掉速。

网友E:
3.数据断流正常响应,一帧数据,你可以任意长的时间内发送过来,比如8字节的帧,连续发7字节,过一年再发最后一个字节,100%响应。
----根据MODBUS标准,数据字节间停顿时间最多不能超过1.5t。超过时认为数据帧错误!

5.连帧正常响应,连续发几帧查询帧,我通通响应数据给你,不需要3.5字节的空闲,反正数据我给回你了,你能不能处理是你的事情了。
----根据MODBUS标准,数据帧开始和结束的标志都是3.5t的空闲,不要这个时间必然导致数据无法透明传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首先要确认到底是你的上位机没有正确发出查询帧,还是从机MCU没有回应你的查询。
用串口助手或者串口监 ...

上位机发出的数据帧是对的,MCU不回应.只有关闭串口重头开始发送查询才可以.
生产应用中,测10个产品左右会卡住一次.每次测试1分钟.
我用的是定时器发送命令给MCU,请问你是如何操作的?谢谢.

网友C:
请问你这个资料可以发一份给我学习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这个资料可以发一份给我学习吗?谢谢.

GB/T19582.1-2008 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第1部分:Modbus应用协议.pdf
GB/T19582.2-2008_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第2部分:Modbus协议在串行链路上的实现指南.pdf
GB/T19582.3-2008_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第3部分:Modbus协议在TCP/IP上的实现指南.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E:
GB/T19582.1-2008 基于Modbus协议的工业自动化网络规范 第1部分:Modbus应用协议.pdf
GB/T19582.2-2008_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3.数据断流正常响应,一帧数据,你可以任意长的时间内发送过来,比如8字节的帧,连续发7字节,过一年再发最 ...

这个不影响我响应正常的帧
你断流,按标准modbus协议,丢弃该帧,不回应。你不发最后一个字节我也没回应,跟丢弃一样的效果。你后面发正常帧,我还是能正常响应。

必然导致数据无法透明传送  这个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网友F:
这个modbus协议在PLC中经常用到,在stm32上也有应用,资料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影响我响应正常的帧
你断流,按标准modbus协议,丢弃该帧,不回应。你不发最后一个字节我也没回应 ...

井底之蛙的悲剧就是仅活在自己眼前的世界里,以为天空就只有头顶看到的就这么大。
MODBUS是长时间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经过比你想象的多得多的情况下精炼出来的。所以才得到众多厂家的认同并成为业界标准。对于这些“条条框框”在能真正能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之前还是完整的遵从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井底之蛙的悲剧就是仅活在自己眼前的世界里,以为天空就只有头顶看到的就这么大。
MODBUS是长时间集体智 ...

讨论技术就讨论技术,你是大牛你就给我们科普一下

按标准modbus发过来的帧我通通正确响应了,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
还好不是很贵,要不就亏大了,不好拓展Modbus完整的协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讨论技术就讨论技术,你是大牛你就给我们科普一下

按标准modbus发过来的帧我通通正确响应了,有什么问题 ...

关键是不符合标准的要能够识别并拒绝。例如字节间隔大于1.5t能识别吗?
在各种外界干扰下会产生各种不同组合的报文,如果忽略1.5t的异常间隔它们很有可能凑成符合正确格式并通过CRC校验的数据。所以在保证自己不死机的条件下要能够识别所有这些错误并拒绝相应。这样才能保证总线上其它设备的正常通信。
在通信总线上如果发生异常情况,闭嘴要比瞎说话强百倍!要想做到这点报文以空白3.5t开始,以空白3.5t作为结束是很关键的。如果还没有做到这一个1.5t和两个3.5t就不要在此打擂了!

网友:
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不符合标准的要能够识别并拒绝。例如字节间隔大于1.5t能识别吗?
在各种外界干扰下会产生各种不同组 ...

加个1.5T的字节间隔 和3.5T的帧间隔,有难度?我觉得一点都没有。

反而是如何应对乱码不死机,在乱码中找出正确的帧有得玩。

我已经演示了一个1.4MB的视频文件数据连续发送,没有发生误动作。

视频文件是不可压缩的,也就是数据是最乱的,这都顶住了还怕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好不是很贵,要不就亏大了,不好拓展Modbus完整的协议。

抱歉了,这不是一个SDK,只是一个多任务实时处理的同时响应大数据流的例程。

您下载前没有测试过HEX吗?有空我再写成SDK到时私聊你。

楼主:
您的程序看不到底层实现的代码,所以不能估计代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