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参数的测量方法

楼主(2019-10-06):
有些事情看起啦很简单,仔细一琢磨就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例如如果想要你设计一个仪器,来测量某个两端口的传输曲线

虽然传输参数矩阵中的任一项,都容易理解,容易测量,但是如果是要想测量特性曲线,是不是几乎不可能了???

楼主:
说一下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

学习模拟技术,只看不做,铁定是不行的。
而要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你没有仪器就没法做。
例如设计个放大器很容易,但是设计出的放大器THD+噪声是多大?没有仪器你就不知道。

相关进口仪器,虽然高端大气上档次,但动辄几十万的价格,一般人玩不起。

现在矢量网络分析仪已经是平民价格了,300元。

我们还差两样具有平民价格的仪器,好人手一台。
其中一个就是我现在正在搞的半导体特性分析仪(估计2,300元左右的价格)。
另一个伏安特性分析仪(价格也能控制的很低)。

伏安特性分析仪,要能分析常见的六大参数!!!其中最难的就是本帖所说的传输特性曲线。

楼主:
估计有人还搞不清我在说什么,请看图:

或者是串联:

在同一个网络端口,同时注入独立电压源和独立电流源,这是什么情况???????????
两个独立源,只有一个有存活的必要,另一个废掉了。

利用运放的虚短虚断特性,才能**这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