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28芯片ISP,JTAG锁死解决方法

楼主(2019-10-06):
       刚刚学习AVR单片机,对软件的不熟悉,锁死了好几片128芯片,扔之可惜,本着迎难而上的精神,用外接晶振,买了带时钟的烧写器,试了很多次,熬了几个晚上都搞不定,后来论坛里有老师说高压编程器能解决,就在某宝找了一款,回来接线,烧写终于搞定,现将接线图发上来,以便类似的朋友借鉴,少走弯路。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么焊线的,ATmega128的没试过不过ATmega8的锁死是可以解的,很久之前试过,用51单片机的开发板,忘了怎么弄了,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1M钟振,时钟信号输入XTAL1,启动ISP软件,按照烧录步骤,多按压几次复位,OK了,别忘记改回熔丝位.然后改回时钟, 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钟振,时钟信号输入XTAL1,启动ISP软件,按照烧录步骤,多按压几次复位,OK了,别忘记改回熔丝位.然后改 ...

我的串并口都禁止了,外接晶振不行,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M钟振,时钟信号输入XTAL1,启动ISP软件,按照烧录步骤,多按压几次复位,OK了,别忘记改回熔丝位.然后改 ...

度娘里的方法都试了,不行,还是本群里有位大师告诉我上述方法救活了好几块芯片

网友C:
鼓励一下你的动手焊接。为何还使用这个系列芯片?现在的arm芯片非常好啊!
德州仪器的c2000 芯片应该是所有mcu最难恢复解锁的!也是非常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