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 demo板】求助!悲剧了,低功耗模式出不来了

楼主:
尝试添加低功耗特性,并在进入主循环前调用了以下代码
        stc_lpm_config_t stcLpmCfg;
        DDL_ZERO_STRUCT(stcLpmCfg);

        stcLpmCfg.enSEVONPEND   = Se***dDisable;
  stcLpmCfg.enSLEEPDEEP = SlpDpEnable;
  stcLpmCfg.enSLEEPONEXIT = SlpExtEnable;

        Lpm_Config(&stcLpmCfg);

本想着不调用“Lpm_GotoLpmMode();”应该还没进入低功耗模式,没想到接着就再也烧不进程序了,SWO烧不进,ISP也不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设备代码被篡改了
求高人支招!!!

网友A(2019-10-06):
使用ISP工具将内部程序擦除。
需要的条件: ISP软件+USB转TTL串口模块。

ISP软件下载地址见下方,请使用【我的电脑】打开如下网址。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180.168.214.142/资料下载/_仿真及编程工具/Cortex-M在线编程器/

USB转TTL串口模块我想大家手里应该都有的。

网友A:
使用ISP工具将MCU内的程序擦除。
工作条件:ISP软件+USB转TTL串口模块

使用【我的电脑】打开如下网址以下载ISP软件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180.168.214.142/资料下载/_仿真及编程工具/Cortex-M在线编程器/

网友A:
1. 使用【我的电脑】,打开如下网址,下载软体及说明。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180.168.214.142/资料下载/_仿真及编程工具/Cortex-M在线编程器/

2. 使用编程软件将FLASH内的程序清除。

网友A(点评):
贴图,不成功。说是要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使用【我的电脑】,打开如下网址,下载软体及说明。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180.168.214.14 ...

可以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