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103F103与TFT液晶屏模块控制器的接口电路

楼主(2019-10-06):
STM32F103F103与TFT液晶屏模块控制器的接口电路

      如下图所示,STM32F103F103通过I/O 接口与TFT液晶模块相连接,虽然很多的TFT液晶模块中内置的液晶屏控制器都支持SPI 接口通信(如ILI9325)但由于SPI传输速度较慢不利于液晶数据的快速传输,因此很多液晶模块都选择采用并口通信。
  其中PB0-PB15分别与D0-D15相连作为数据通信口,PA0、PA4、PA5、PA6、PA7 分别连接RESET、CS、RS、WR、RD,作为控制口,实现复位、片选、指令数据切换、读写等控制功能。
  STM32F103F103与TFT液晶模块接口电路

网友A(2019-11-29):
这是GPIO模拟,使用并口吗?

网友B:
是用GPIO来模拟FSMC吗?

网友B:
可以参考原子哥的mini开发板的

网友C(2020-12-09):
M0可加个瑞佑RAIO的液晶控制IC接彩屏,就可以做出安卓系统的效果了,简单51MCU用并口或SPI都也一样可以,平台成熟稳定,开发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