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没有坛友做过研究过寻线器

楼主(2019-10-07):
就是这样的产品,通过金属针去检测线材。

楼主:
需求:
有2根电线,1根带12V直流电压,1根不带电压;
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接触到电线金属部位的情况下,即是没有接触的情况下,检测出是哪1根电线带电?

网友A:
带电体周围有电场,反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电体周围有电场,反之没有。

请问有没有什么简易的方法、电路?

楼主(2019-11-22):
@tyw 前辈,可否帮忙找找 Kelvin探针 方面的资料

@tyw :看到国外的仪器,好像可以分辨mV级的电压呢
tyw
12v直流根本没戏.哈哈 ,别瞎折腾了,只有用细针剌进去用表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tyw 前辈,可否帮忙找找 Kelvin探针 方面的资料

楼主:
谢谢前辈;闲的时候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