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路板的信号检测

楼主(2019-10-07):
最近要给一块新开发的电路板做一些信号质量和时序逻辑的测试,一般都需要测哪几个点的信号,比如单片机读写信号什么的?

网友A:
就这样的问题, 不好回答啊。 根据具体的要求设计电路吧

网友B:
建议新梳理下你的板子上都有哪些信号?
每种信号对系统的重要程度
然后确定要测试的信号

网友C:
电路板的测试我一般接触到:
1、接插件的焊点的短路测试
2、电路板,最好由诊断协议,通过工装发指令,测试相应的输入输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