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各位:用NTC测温时,怎样处理温度显示最后一们数跳动.

楼主(2019-10-07):
如题:简单的用NTC测温,发现显示的温度最后一位数,在变化时有个不断来回跳动的过程.ADC转换中采用了8次平均滤波,还是一样,滤波次数增加后,问题还是一样,不知如何处理.特请教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测温很稳定的,而且10位分辨率就可以做100度范围,分辨率基本上接近0.1度。如果你8次平均滤波都还跳到, ...

M0518的ADC是12位的,以前一直直接用12位的转换值,会跳动,刚才试着只取前10位值,末2位舍弃不用,数值还是会跳.
关于电路和供电应不是问题,因为相同的电路和供电,别人的程序温度显示的个位数不会乱跳,应该还是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
舍弃2位。

网友:
或者平滑滤波,另外波动小于多少时候不更新。

楼主:
是温度在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上下来回跳动,稳定后是不会跳动的.

网友:
那个跳动应该是变化过程中不稳定造成的。你可以使用5楼的方法,比较两次结果,如果波动范围较小不更新。

网友B:
跳动正常嘛,变化过程肯定跳动

网友B:
你可以设定往一个方向跳动允许,往另外一个跳动范围超过多少了不允许。

网友C:
最后一位跳动很正常啊。

网友D:
尝试一阶rc滤波,很好用

网友E:
看看各位大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F:
最后一位是小数点后几位?单位是多大?

网友G:
加回差就可以不跳了.

网友H:
空气扰动就会跳。 弄几层保温试试。

网友I:
可以设置跟新时间、加大采样数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一位是小数点后几位?单位是多大?

只两位数,10位和个位,是个位数在变化过程中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回差就可以不跳了.

也想过这个方 案,可是想下,回差会不会导致温度最少会有上下相差1度的问题呢?如Tth-Ttl=1

网友J: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STM32F103 NTC测温一直在跳个不停,应该是干扰导致的。

网友K:
软件问题。AD采样的单片机软件没有配置好。

网友L:
在STM32的一个项目上用了分压的形式采集NTC数据,我在adc输入GPIO串联一个电阻数据就会比不串联电阻 稳定

网友M:
换供电的电源模块或使用线性电源试一下,最近遇到过用纹波大的dcdc模块,三位半ad转换器测温阻值跳动的问题,换纹波小的dcdc或线性电源就ok

网友N:
最可怕的是遇到整数关口,整个都在蹦蹦跳跳。

网友J:
我以前遇到的NTC测温跳动幅度有时可以达到2~3度,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在STM32的一个项目上用了分压的形式采集NTC数据,我在adc输入GPIO串联一个电阻数据就会比不串联电阻 稳定 ...

起到了RC滤波的效果。

网友O:
保证采样时间是20ms的整数倍,这一点非常重要。比如采样率10ksps,要采200、400、600次再取平均,才有抑制工频的能力。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7960-1-1.html
这个帖子里面的蠢笨至极的楼主我怎么说他就是不听,其实他用的片子ADS1220 Datasheet不知道重复强调了多少次抑制50Hz的问题,为毛现在文盲也能搞研发了???

网友P(2019-11-18):
要不要低功耗IC,可以找鸿普达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