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内置晶振最高波特率

楼主(2019-10-07):
M451用内置晶振,串口波特率设为2M,是不是有点太难为它了?现在短时间看没问题,有谁试过长时间通讯能稳定吗?

网友:
没试过,太猛了

网友A:
这个MCU的CPU速度太猛了,竟然可以跑这么快,我觉得如果你一直这么快肯定出问题,如果你不是一直在跑,可以定时休眠应该没问题

网友B:
这个性能太猛了。

网友C:
为何串口要这门高速度

网友D:
在串口应用中允许正负5%的误差。
m451规格书中,内振常温正负1%,全温(-40度~150度)正负2%,落在串口误差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MCU的CPU速度太猛了,竟然可以跑这么快,我觉得如果你一直这么快肯定出问题,如果你不是一直在跑,可以 ...

好的,那还是稳一点,降到三分之二运行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串口要这门高速度

本来是想用HID方式的,1ms发送64Byte,算下来速度也有640Kbps了,满足使用要求。结果可能水平不够,在M451没上数据上传时,电脑读数据ReadFile()函数没法返回,因为USB是半双工的,这时想写数据也不行了,程序卡住。
于是想到串口是全双工的,没数据上传时,不影响电脑发送指令,如果速度也能达到HID的速度,那就用串口省事一点,于是就试一下串口最高速度能达到多少,是否能取代HID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