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改装】+ 简单改装剃须刀

楼主(2019-10-07):
剃须刀经常需要换电池,比较麻烦,刚好手上有些闲置模块,用来改造下可充电方式。

充电模块,基于芯片TP4056,锂电池,容量350mhA,再焊上个转接头。

剃须刀本身是两节干电池供电,电压3V,在洞洞板焊上个LDO、电容和接线座,把锂电池的输出转换成3.3V输出(手头上没有3V的LDO,总比直接接锂电池好)。

拆开剃须刀,把电源街头引出并焊上转接头。
组合起来就可以工作了,非常简单的改装。

不足:
1.可以再做得更小巧,把改装需要的模块都放进剃须刀外壳里面。
2.充电电流也可以设置得更合理,电池350mAh,可以设置为<=1C,也就是<=350mA的充电电流比较合理
3.这里用的LDO还是比较耗电,不用的时候最好把电池断开,可以使用更低功耗的LDO或者其他方式解决功耗问题。

网友A(2019-11-15):
ldo是什么型号的,输出能力如何?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