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传感器采集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9-10-08):
现在传感器采集电路这样,采样值乱跳。
想请大神改一下电路,做一个AD采集的小板子,谢谢!

网友A:
看你问了很多次,这里能回答你的,有实践经验的是r2d2.
我也搞传感器设计,但是都是批量精度2.5%的东西。基本都是soc,单片机,sigma-delta是集成在一块的。
那么我发表下,我的观点。
1、本人在做工控时,曾经拆解过力传感器,传感器,到信号调理盒内部运放,有共模电感,还有印象很深刻的,三端电容。这里推测,你的传感器到adc采集板有一定距离。
2、r2d2反复强调的电阻,是正确的,由于我没有别的电阻经验,我向你推荐国巨的汽车级电阻,满足r2d2所说温漂ppm的要求。
3、激励电源,与adc参考电源,尽量在一个参照系下。如果可能,激励电源用低于datasheet的值。我在电阻桥传感器上用低于datasheet的电压激励是成功的。这样可以省掉很多电路。
4、前级差分,放大倍数不宜过大。
5、in+和in-之间,不知能否加个电容。
6、将模拟地和数字地用0欧电阻或磁珠隔开。你的电路原理图,是布线在一起的。这里地线最好也要布,不能覆铜一把搞定那种。

这种一两块钱的应变片放大器电路,楼主能从5月份的春天搞到深秋,每个月还能拿6500块,真是神迹了。

网友B:
你们公司似乎根本就不差钱的样子。
招个人那么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问了很多次,这里能回答你的,有实践经验的是r2d2.
我也搞传感器设计,但是都是批量精度2.5%的东西。基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公司似乎根本就不差钱的样子。
招个人那么难么?

不是招人难,是我们老板不愿招

网友C:
你们月薪几何啊?

网友D:
没事,挂个悬赏呀;
悬赏在手,电路你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事,挂个悬赏呀;
悬赏在手,电路你有

我觉得悬赏不靠谱,得招个搞硬件的

网友E:
不懂帮顶,坐等大神到来。

估计你们公司去应聘的人很多,你不如给他们出个考题,就做这个称重的模块,要做到不飘不跳,等应聘的做出来,你把资料拿到手,让他们回去等消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懂帮顶,坐等大神到来。

估计你们公司去应聘的人很多,你不如给他们出个考题,就做这个称重的模块,要做 ...

招什么人,有问题上论坛问问就搞定了
菜鸟照样能做高精尖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懂帮顶,坐等大神到来。

估计你们公司去应聘的人很多,你不如给他们出个考题,就做这个称重的模块,要做 ...

不多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用专用IC呢,一个IC就搞定的问题整那么复杂干嘛。价格从1RMB到30RMB都有。
进口:
TI的PGA300系列
IDT的ZSSC31014,ZSSC3224
MAXIM的MAX1452
国产:
纳芯微NSA2302,NSA2860
久好JHM1203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悬赏不靠谱,得招个搞硬件的

找个好IC,找供应商吹吹水,人家直接教你怎么用他的IC.
完全没技术问题,招个应届生就能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你问了很多次,这里能回答你的,有实践经验的是r2d2.
我也搞传感器设计,但是都是批量精度2.5%的东西。基 ...

我也做传感器,用专门的IC,精度1%,自己整算法可以做到0.1%。

网友F:
招个应届生6000,再花500买点芯片,把供应商叫过来吹吹水,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也做传感器,用专门的IC,精度1%,自己整算法可以做到0.1%。

0.1%的精度,需要0.01%的母表校准。需要一定资金支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0.1%的精度,需要0.01%的母表校准。需要一定资金支持的。

是的,压力源用0.05%,听说二十来万一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的,压力源用0.05%,听说二十来万一台

你是内行,不像有些人,拿个24bit adc 就天下无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是内行,不像有些人,拿个24bit adc 就天下无敌了。

我也是菜鸟,只是刚好玩过,要是n年前我估计也是找楼主那种方案。
温漂靠几个电阻就想解决是有难度的,不做算法温度补偿精度很难上去的。

网友G:
搞了几个月还是这种破图,兰州烧饼这种人渣是没有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了几个月还是这种破图,兰州烧饼这种人渣是没有救了。

兰州烧饼也挺好吃的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你问了很多次,这里能回答你的,有实践经验的是r2d2.
我也搞传感器设计,但是都是批量精度2.5%的东西。基 ...

我都跟兰州烧饼说过了,不要用那么高的采样率,要用ADC自带的缺口滤波器把工频干扰压制在-130dB以下,柳州奶茶就是不听,就是要用高采样率采集出一堆精度不高干扰极大的数据取平均,兰州烧饼肩膀上顶着的肯定是个装满了豆腐渣的马桶。

还有PCB布线问题,从原理图不区分模拟数字地来看,兰州烧饼布的肯定是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用专用IC呢,一个IC就搞定的问题整那么复杂干嘛。价格从1RMB到30RMB都有。
进口:
T ...

我是菜鸟。今天老板买了一个原理图,让我研究。

网友H:
大概看了下你的电路
1、个人不太推荐用INA188去做,如果图方便用这颗芯片去做的话,差分输入端的共模和差模滤波需要做好,同时AD的输出端需要加电容;
2、可以考虑用三运放的仪用放大实现,供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菜鸟,只是刚好玩过,要是n年前我估计也是找楼主那种方案。
温漂靠几个电阻就想解决是有难度的,不 ...

传感器没办法,如果应用温度范围太广做温度补偿还是必须的。但是放大器电路板本身也要做温度补偿,只能说你做的太失败了。

网友:
不清楚你的输入信号是什么,说说我的观点和问题:
1. 温漂的话,大致会有方向,不会乱跳的。
2. 是接近0V还是全范围乱跳?
3. 你可以测量是输入值就跳,还是运放后端AD信号跳;AD信号加个100nf的电容。
4. 测量电源纹波,从图中看,滤波电容不够。
5. 传感器激励信号和运放电源能一样最好,ADC电源可以加个磁珠,地铺铜即可。
6. 信号弱的话,10uf输入电容可能会大了点。
7. 如果说是激励温漂影响的话,ADC的通道参考电压可以和激励电影同源得到,运算的时候可以抵消掉的。

网友I:
外包吧,单芯片就搞定了,没必要用运放和基准电压芯片

网友J:
楼主到底要调理什么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楼主到底要调理什么信号?

An Wheatstone resistive bridge strain gauge sensor with an excitation voltage from 8 to 12 volts.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传感器没办法,如果应用温度范围太广做温度补偿还是必须的。但是放大器电路板本身也要做温度补偿,只能说 ...

软件很容易就能解决的问题你偏要去堆硬件。。。
我只能说方法有很多,各有千秋,无脑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品德不行技术再好又有何用。

网友K:
你这个电路噪声主要在仪表运放 INA188 上,换成普通运放,噪声就降下来了。要注意使用运放的带宽,带宽太宽的运放,有害无益。

至于大家所说的温度等原因引起的非线性问题,只要有稳定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有重复性,只要是条曲线,用软件计算就能校回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G:
An Wheatstone resistive bridge strain gauge sensor with an excitation voltage from 8 to 12 volts.

那就是做传感器了!

投资太大了,不是小企业可以玩的。

网友:
何必那么复杂呢?单片机+MCP3421就解决了,另外电路和程序加个温度补偿算法就比较精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做传感器了!

投资太大了,不是小企业可以玩的。

u asked the signa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软件很容易就能解决的问题你偏要去堆硬件。。。
我只能说方法有很多,各有千秋,无脑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

你懂个屁。

给传感器做温度补偿很简单,温飘是单调的,全温范围内做三四个温度点的标定就可以了。

楼主电路上有5个温度相关的误差源,U13、R58、U2、10V激励电源、VCC电源。每个误差源都有自己的温飘曲线,合成起来是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函数,根本不能用单调函数来看待,这样做温度补偿非常复杂,每5度坐一次标定都不一定能做很好。这么复杂的温度标定不花钱啊!!!

最烦你这种没什么本事,只会天天做梦的东西。

仔细看了,温飘由四个元件,不是五个。U2和Vcc只有一个是误差源,取决于楼主的参考电压接AVDD还是REFP,看楼主其他帖子的代码,用的是AVDD做基准电压,那么U2是温飘误差源,Vcc不是了。

网友L:
采样值乱跳。---是传感器本身跳或ad,基准在跳?一般来说,压力传感器测试还是好做。

网友M:
前面的仪表放大器可以省略,一般用24bitAD芯片自带的放大功能就可以了,可以省很多钱,效果基本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懂个屁。

给传感器做温度补偿很简单,温飘是单调的,全温范围内做三四个温度点的标定就可以了。

看你这说辞不像会做软件标定的,要不然就是你的标定算法太烂。。。
只要产品重复性没问题,好的软件标定算法总能解决问题。。。
别把你的无能当作别人不懂。。。

网友N:
好像你们都很熟啊,哪个城市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你这说辞不像会做软件标定的,要不然就是你的标定算法太烂。。。
只要产品重复性没问题,好的软件标定 ...

多器件把温飘曲线都搞成复杂的非线性了,你讲什么算法?你就是没有搞过实际东西的装b犯。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看你这说辞不像会做软件标定的,要不然就是你的标定算法太烂。。。
只要产品重复性没问题,好的软件标定 ...

温度系数的不同也要考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多器件把温飘曲线都搞成复杂的非线性了,你讲什么算法?你就是没有搞过实际东西的装b犯。 ...

估计你就只会修线性。。。。你自己百度脑补下啥是标定再来骂人。。。标定是建立在可重复性的基础上的。
谁说非线性不能修,器件越少越简单,复杂度越低越容易做。这点你应该认同吧。。。
我一直在强调简单的电路不要搞那么多运费和电阻复杂化和寻找低成本方案。
我做了几年传感器了,虽不是专家,但也是懂得比较多的菜鸟了。

能够用越少的器件完成一个功能,省钱,积累误差小,才是真功夫。

网友F:
引用 网友O:
温度系数的不同也要考虑。

查下标定吧,标定本来就考虑了温度补偿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看你这说辞不像会做软件标定的,要不然就是你的标定算法太烂。。。
只要产品重复性没问题,好的软件标定 ...

明显他只懂硬件,不懂软件,不懂数学,你和他争论,能有输赢吗?

@anjf163 :藏龙卧虎也不是你这种一文不值的小虾米有资格品头论足的。跪一边凉快去!
@R2D2 :骂别人13,说别人懂个屁?你懂什么? 你如果真懂最小二乘法就不会说出这种话。正弦波是不是单调函数?照样不是可以多项式拟合出来? 一般的温度补偿,用3-5个点就可以拟合出很好的最小误差曲线,还尽可能多的点去插值,插个毛的值。 有个项目要解决7种传感器之间的相互交叉干扰,输出5种数据,当时用600个数据建立的映射矩阵拟合出的最优曲面。测量数据最后始终落在参考标准的中间。你也做个我瞧瞧? 你积极帮助别人是值得肯
傻13!

网友F:
确实。。。您的总结得很到位。不争了,没啥意义。术业有专攻,我是本着互相学习,相互论证的目的。但不是对的人就没必要了。此贴不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估计你就只会修线性。。。。你自己百度脑补下啥是标定再来骂人。。。标定是建立在可重复性的基础上的。
...

你懂个屁啊,温度补偿最简单的是最小二乘法拟合温飘曲线,根据曲线特征可以拟合成指数-对数曲线(NTC)、一元二次方程(Cu50、PT100、K热电偶)。。。。。

楼主的图纸画的是如此之垃圾,太多不同温度特性的元件相互纠缠,无法用单调函数来拟合,只能在全温范围内测试尽可能多的点,然后插值。

网友O:
引用 网友F:
查下标定吧,标定本来就考虑了温度补偿

标定本来就考虑了温度补偿,可以。你算法里还要告诉你环境温度?

网友K:
不与自以为是的傻子论短长。傻子继续表演。。。

网友P:
胡子眉毛一把抓,是电路糸统的问题,完全可用一个精密电压源代替信号源(低内阻,小信号),来确定电路温飘与噪声问题,电源是否干净,稳定,布线是否合理。共模噪声,埸耦合噪声是否带入,带宽是否足够低(响应快慢有关,要折中)以上做完了,再来针对传感器问题。针对工频干扰,硬件滤波为主,数字滤波为付的原则,完全可以用高阶的数字滤波器(数字陷波器)处理掉。

网友Q:
电路构成:
传感器 -> 放大器 -> 低通滤波器 -> ADC

参考:
Designing an anti-aliasing filter for ADCs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ti.com] /lit/an/slyt626/slyt626.pdf

貌似缺个低通滤波器。

网友P:
搞了几个月,连心电图都搞出来了。可能是器件配置不均衡,配的高档的信号连器件配烂的电源糸统。举一个例。每个功能模块,数据又没有测试,量化。没有数据,就没有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