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编译出错

楼主(2019-10-08):
我用MDK5.28a  可以编译GD32F330,在编译GD32E230例程的时候会出好多错误(50个错误)

网友A:
你的c编译器用的是不是5.06?E230是M23内核,需要c编译器6.0以上才能支持

网友B:
那些程序做的不完善?

网友:
语法的限制并不是非常严格

网友C:
以根据标号在keil提供的帮助文件中搜索有关的详细内容

网友D:
可以把你的错误放在百度里面

网友E:
一般是相应的库函数头文件

网友F:
建议楼主用自己的库新建工程模版

网友G:
确定你库函数的源码或静态库是否加到工程中了?

网友H:
可能是器件设置类型错误

网友I:
头文件没有引用对?

网友J:
工程里添加库文件了吗?

网友H:
具体报哪些错误呢?

网友B:
语法错误也就是编辑错误。

网友G:
确定你库函数头文件和版本是否一致

网友:
每个错误都有自己的标号

网友F:
可能因为 库的问题

网友C:
双击错误时光标会自动跳到keil认为的错误行

网友E:
一般只有一个c文件和一个头文件

网友D:
都提示什么错误呢?

网友J:
是不是没有包含头文件

网友I:
还是编译环境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