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GD32E231C-START学习板上的GDLINK调试其他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9-10-08):
请教各位前辈:
如果使用GD32E231C-START学习板上的GD-LINK,调试自己画的板子,MCU:32E230K,调试接口:SWD。有几个疑问:
1. 原GD32E231C-START学习板上的,GD32E231C8T6和GD-LINK调试接口连线是否需要割断?
2. 原GD32E231C-START学习板上的,GD32E231C8T6和GD-LINK调试接口连线中,除SWDAT和SWCLK外,还有一根NRST连线,这个是否是调试必须的呢?
请了解的前辈指导一下,感谢中。。。。

楼主:
没有人吗,顶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测试使用demo板上的GD LINK无法进行其他板子230K芯片的调试。经了解,demo板上GD link识别仿真对象MCU 的ID,只可以一对一使用,也就是只能用于demo上的芯片仿真调试和下载。需要额外的通用型GD-link仿真工具。
另外调试支持标准4线SWD,也就不需要DEMO 上的这根NRST线了(虽然测试demo上的NRST在下载的时候有电平瞬变情况)

网友A(2020-06-04):
这个做的有点不太好,要想开发还必须得重新买个烧写器,这个不就浪费了吗?不知道厂家基于什么原因设置的只能仿真这一个mcu,如果板子上的mcu坏了呢,自己换个都不行了

网友B:
需要自己焊接线,我试过的。

网友B:
还是JLINK9好用,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