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麻烦删帖。谢谢

楼主(2019-10-08):
pi, IO, gp, GPIO, pd

初始化时钟,使用内部8M振荡。之后就把外部高速震荡的PD0/PD1、外部32K的PC14/15,还有NJRST的PB4也作为普通IO口用了。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PD01_REMAP,DISABLE);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DISABLE_REMAP,ENABLE);
然后在定时器里面搞个1秒的计时。利用PB15控制一个LED灯每秒跳变一次,其余引脚也跟随跳变。外部器件已经拆除了,引脚悬空接示波器看效果。
       if(gpio_output_bit_get(GPIOB,GPIO_PIN_15))
        {
                GPIO_BC(GPIOB) = GPIO_PIN_15;
                GPIO_BC(GPIOB) = GPIO_PIN_4;
                GPIO_BC(GPIOD) = GPIO_PIN_1;
                GPIO_BC(GPIOC) = GPIO_PIN_15;
        }
        else
        {
                GPIO_BOP(GPIOB) = GPIO_PIN_15;
                GPIO_BOP(GPIOB) = GPIO_PIN_4;
                GPIO_BOP(GPIOD) = GPIO_PIN_1;
                GPIO_BOP(GPIOC )= GPIO_PIN_15;
        }
结果学习板上的PB15驱动LED灯能受控,每秒跳变一次。但示波器上看,PD0/PD1、PC14/15、PB4这几个口输出没任何变化。仿真看到,这几个口的OCTL却是像PB15一样每秒跳变。

可以写下解决方法,分享经验
亲,确定要删帖吗?

网友A:
楼主 你这种帖子就是让人讨厌之一的帖子,对其他新人没任何帮助。 应该把自己容易犯错的地方展示下。 估计时钟没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这种帖子就是让人讨厌之一的帖子,对其他新人没任何帮助。 应该把自己容易犯错的地方展示下。 估计 ...

就是看规格书的时候看错地方了呀,规格书那里有两个关于OSC_OUT/IN的引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