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片机驱动24V电磁阀

楼主(2019-10-08):
我想用单片机驱动24V电磁阀,该怎么设计电路?
三极管用8050行吗?谢谢!

网友A:
不要问这种弱智的。
如果24V电磁阀的电流超出S8050的电流范围,那么。。。。。。。。。。。

网友:
别人怎么知道你的电磁阀是什么样子,
别人也没有办法回答,行还是不行

网友B:
是上面书上这种电磁阀么,搞液压试验机的,这本书也许有用,给你传上来。

网友C:
ldtd123ylt1g用这个料500ma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问这种弱智的。
如果24V电磁阀的电流超出S8050的电流范围,那么。。。。。。。。。。。 ...

功率40W

网友:
40W ÷ 24V = 1.5安培
S8050流过1.5安培的电流 ,
这个问题还要问吗 ??

肯定就是不可以的啊 !!!

网友D:
8050怎么不行,用3个4个不可以吗?不行再加2个

网友E:
电流不够,电压没有余量,是不能用的。
考虑耐压电流更大的管子:FMMT619 50V 2A,2SC2873 50V 2A,2SD1760 50V 3A。。。。等等等等

网友E:
自己去力创商城找吧。。。可以按照你给的参数搜索元件,你现在需要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我一定要给他们打广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流不够,电压没有余量,是不能用的。
考虑耐压电流更大的管子:FMMT619 50V 2A,2SC2873 50V 2A,2SD1760 ...

D882,最常见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天搞个电路,发上来请各位大神检查检查。

网友F:
可以考虑用继电器驱动

网友G:
TIL113/MOC9021/MOC8050/4N33 + TIP31

楼主:
大神看看,这个电路行不行?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神看看,这个电路行不行?谢谢!

你什么单片机,高电平电压多少,高电平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看看,这个电路行不行?谢谢!

如果没有特别高的成本压力,用pmos驱动吧
这样电磁阀线圈,一端接pmos ,一段直接接到24V负极。地电流不经过电路板。
相对来说,nmos虽然驱动简单,但是有高压,冲击电源,高压相对难处理些,且地经过电路板。引入干扰。
另需增加续流措施或过压保护措施

网友E:
D882好像是30V的,耐压可能不太够。

网友E:
电磁阀也有很多种。
是开关控制,还是需要有流量控制,你要搞清楚

网友E:
一般的,电磁阀线圈是一个大电感,切断它的电流,需要有电感储能吸收电路,常见的的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H:
TIP31ABC  MOS管也可以。干扰很大的。

网友I:
直接做一个继电器电路不行吗?参考PLC的继电器电路,网上有很多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什么单片机,高电平电压多少,高电平输出电流多大???

STM32,3.3V.

网友J:
各位,这样用感觉如何?

网友J:
Y2接电磁阀的负极,电磁阀正接+24V

网友K:
电磁阀这块在电器控制上应用较多,最好是光耦隔离,mos管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各位,这样用感觉如何?

各位大神,这个图到底怎么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这个图到底怎么样啊?

不怎么样。
他的电路没有续流二极管, 你如果要用还要加上去。而且用了比较贵的MOS管但并没有必要。
MOS管换成达林顿管电路更简单些而且成本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这个图到底怎么样啊?

他还放了两个莫名其妙的33pF电容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这个图到底怎么样啊?

自恢复保险丝放在那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怎么样。
他的电路没有续流二极管, 你如果要用还要加上去。而且用了比较贵的MOS管但并没有必要。
MOS ...

谢谢!你帮忙设计个电路呗

网友B:
不懂帮顶

网上乱搜点资料

振荡

没振荡

网友L:
引用 楼主:
大神看看,这个电路行不行?谢谢!

这个电路只要把R53换成二极管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看24楼的蛇足电路。

网友G:
Ib=(3.3-1.4)/1k=1.9mA,看上图是够用了。

但是Vce1V
1V*2A=2W
TO-220封装不加散热片只能耗散1W的功率,电磁阀如果是长时间连续工作必须要加一个小散热片。

R53换成续流二极管1N5401就可以了。

网友M:
可以考虑ULN2003

网友M:
可以考虑ULN2003

放猪屁,24V/40W是个什么概念你懂不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网上乱搜点资料

续流二极管不要用肖特基,正向电压越低,续流时间越长。电感公式u=Ldi/dt,电压越小,电流衰竭的越慢。

原来是这样,这图网上搜的,搞不懂为啥这样接。

网友N:
三极管用灌电流方式驱动,或者再加个继电器多一级驱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只要把R53换成二极管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看24楼的蛇足电路。

24楼的电路也未必不好。楼主的电路需要PCB精心布线,电磁阀通断瞬间电流变化很大的,如果混淆地线,单片机上会有瞬变电压造成死机。楼主的素质这么差,会走线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加光耦单独供电,可能对于如此蠢笨的楼主来说,是个靠谱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24楼的电路也未必不好。楼主的电路需要PCB精心布线,电磁阀通断瞬间电流变化很大的,如果混淆地线,单片 ...

朴昌范,你不会说点人话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朴昌范,你不会说点人话吗?

因为你素质就是这么低,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朴昌范,你不会说点人话吗?

他不会真叫朴昌范吧。一直以为你骂人。

@憨厚诚实大叔 :40884711
@R2D2 :什么Q群,能加我进去见识见识么
我在Q群用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不会真叫朴昌范吧。一直以为你骂人。

他就叫朴昌范,名字跟人一样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朴昌范,你不会说点人话吗?

咱们菜鸟跟着大牛多学学,挨批评不要生气啦,他是个热心人,别的大牛都在看咱们菜鸟笑话。
他说的也对,干扰很厉害的,我以前做摩托电感点火器,也是电感的和电磁阀差不多,单片机外部触发干扰到根本不能用。

电感驱动部分用的下面这个网上下载的图,这图倒是很简单,搞不懂为啥用这么大的管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就叫朴昌范,名字跟人一样渣。

年轻人,属于阳,在成长期,多去发现别人的优点。
多学点东西,早点,涨工资,不是挺好的吗。
学技术还是要低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咱们菜鸟跟着大牛多学学,挨批评不要生气啦,他是个热心人,别的大牛都在看咱们菜鸟笑话。
他说的也对, ...

是不是电流大?

网友O:
24V电磁阀电流肯定不小,至少安倍级别。可以用光耦+晶体管+继电器,或者光耦+mos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G:
Ib=(3.3-1.4)/1k=1.9mA,看上图是够用了。

但是Vce1V

最怕是看图了,能解说一下datasheet里面的这些图吗。。。谢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G:
24楼的电路也未必不好。楼主的电路需要PCB精心布线,电磁阀通断瞬间电流变化很大的,如果混淆地线,单片 ...

对于搞不明白的人来说,使用光耦后,可能两边还是用的同一个地。
其实,对于地线电流而言,电磁阀接通时电流变化是很慢的,反而是断开时电流变化率更高。
并且24楼电路的元件参数有些是莫名其妙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他就叫朴昌范,名字跟人一样渣。

亲,什么群,能加我进去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L:
对于搞不明白的人来说,使用光耦后,可能两边还是用的同一个地。
其实,对于地线电流而言,电磁阀接通时 ...

嗯嗯,麻烦各位指点一二,小弟不才。其实里面的东西还是有些不明白的,用是可以用。
看着楼上说的相关问题烦请各位指教一下,谢谢!
1、IRF3205太贵,有没有什么替换料(型号),若是封装也小些更好。(板上用量22个
2、若用上继流二极管,用什么型号?
3、图用的1N4744A实际使用的是1N4148
4、自恢复保险丝有什么不妥?
说明:板子24V供电,外设的接近开关、电磁阀都是24V。单片机芯片使用+24VDC转+5V模块。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最怕是看图了,能解说一下datasheet里面的这些图吗。。。谢谢!

横坐标Ib=1.9mA,Ic约等于2.0A(40W/24V),查Ic曲线对应的纵坐标Vce~=1.1V不就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亲,什么群,能加我进去么

我都退群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特别高的成本压力,用pmos驱动吧
这样电磁阀线圈,一端接pmos ,一段直接接到24V负极。地电流不经 ...

pmos ,不需要需增加续流措施

网友C:
引用 网友Q:
pmos ,不需要需增加续流措施

这个续流措施,最好就近在电磁阀处加。

网友B:
好像电压也高,管子关断后,电感上的能量上百伏冲击管子,虽然有二极管和电容吸收,但是还有残余能量。

网友R:
草莓酱,这个图看着不错的,我用过的,只要参数选的合适,不会烧掉,坏掉。

光耦前端也可以改,我直接用单片机IO3.3V驱动都行,不过还是加个外部上拉或者2N7002增加驱动能力更好。  光耦用的TLP521,不缺钱就多试。

https://www.jichudianlu.com/archives/248

网友S:
其实,一个KO3400(科信的3400版0.1一个)的贴片MOS,加一个续流管子,单片机IO直接串联电阻到管子栅极,电阻串大点比如2-3K,好适当对开关速度进行减速。
静态导通,这样的MOS开关毫无压力,功耗还很低,妥妥的。只要速度设计合适,也不会有什么干扰等困惑。
****犯?很有意思的名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S:
其实,一个KO3400(科信的3400版0.1一个)的贴片MOS,加一个续流管子,单片机IO直接串联电阻到管子栅极, ...

不错,我有个产品mos管串6.8K,下拉10K,大约3V。我串的比你还狠

网友S: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有个产品mos管串6.8K,下拉10K,大约3V。我串的比你还狠

算你狠好了吧。
设计时候,查一下管子安全操作区限制,就不用怕,比如3400,2A开关电流,1mS,20V,妥妥的,到这个速度,还有个毛线干扰哦................,要知道,3400开关速度到1mS级别,则栅极电阻可以到百K级别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S:
算你狠好了吧。
设计时候,查一下管子安全操作区限制,就不用怕,比如3400,2A开关电流,1mS,20V,妥妥的 ...

我没你计算这么仔细,我的出发点还是跟单片机连的,速度不快的,电阻能大就大。一般单片机串个2.2k以上的电阻心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