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选择起毛起球测试仪器

楼主(2019-10-08):
  由于测试仪器的操作原理及测试条件的不同, 在实际测试时, 对评定纺织品起毛起球性能存在较大差异 。

  目前,国内对纺织品起毛起球测试方法的标准主要有三种: GB/T 4802 . 3 —1997《织物起球试验方法———起球箱法》 、GB/T 4802 . 2 —1997《织物起球试验方法———马丁代尔法》和 GB/T 4802. 1 —1997《织物起球试验方法 ———圆轨迹起球法》。。

  国内标准针对起毛起球测试分类过细, 容易产生混淆 。如 GB/T 4802 . 3 —1997 适用于大多数织物, 仅注明毛针织最适宜; 而 GB/ T 4802 . 2 —1997 和 GB/T4802 . 1 —1997 又适用各类纺织物 , 以致于企业在测试时无从选择哪个标准。

  测试原理及条件可以得知 , 翻箱式测试可以在无压力条件下测试 ,而另外两种方法实际在轻微压力下测试, 显然结果是有差异的。

  对于纺织出口企业 , 面临贸易国的标准不同 , 对纺织品起毛起球问题测试实际困难更大 。从多数纺织品进口国的测试方法来看, 一般限于翻箱法和马丁代尔法 ,对于起毛起球性能要求高的纺织品采用后者测试为主,因为此法更接近于人们服用过程。

  国内的纺织品起毛起球测试仪器主要分为: 起球箱起球仪 、马丁代尔起球仪 、圆轨迹起球仪三种。现以上海千实的几种起球仪作为参考:

  一.滚箱式起球仪

  符合标准:BS 5811/8479,IWSTM 152,NEXT 19,M&S P18/P18A/P18B/P21A,GB/T 4802.3,BS EN ISO 12945.1

  适用范围:用于正常磨损而产生的起球或勾丝现象,配有独特的控制器,可选标准及其它多种测试转速进行测试,同时配有可编程的30rpm反转系统。

  技术参数:

  1.可配有4个起球箱;

  2.具有正反转功能;

  3.转速:20, 30, 40, 45, 50, 60, 65, 70 rpm可任意选择;

  4.液晶屏显示所有测试参数;

  5.配有实验结束报警功能;

  6.密封性好;

  7.马达保护功能:如有外力阻挡,能自动停机,并报警。

  二.马丁代尔起球仪

  符合标准:ASTM D4970,ISO 12945.2,GB/T 4802.2/13775/21196.1/21196.2,ASTM D4966,ISO 12947,FZ/T 20020,BS 3424-24/5690,ISO 12947.1/12947.2,M&S P17/P19/P19C,NEXT 18/18a/18b,ISO 5470-2,IWTO 40,JIS L1096 8.17.5 Method E,Woolmark TM 112/196,BS EN 388/530/13770,ISO 20344

  适用范围:

  可检测各种植物的耐磨性及起球性能。在一定的压力下,试样和指定的磨料进行持续换向摩擦,和标准参数对比进行磨损和起球程度评价。触摸屏控制,配备功能全面的编程器,可预编程批次及总计数,单独设置每个测试头的计数;可选择包括标准速度在内的4个速度。

  技术参数:

  1.工位数:9工位;

  2.计数范围:0~999999次

  3.最大动程:横向 60.5±0.5mm,纵向24±0.5mm

  4.加压物质量:

  a.夹持器:200±1g

  b.衣料试样重锤:395±2g

  c.家具装饰品试样重锤:594±2g

  d.不锈钢蝶片:260±1g

  5.磨块有效摩擦直径:

  A型 200g(1.96N)摩擦头(9kPa)¢28.8 -0.084mm

  B型 155g(1.52N)摩擦头(12kPa)¢90 -0.10mm

  6.夹持器与磨台相对运动速度:20-70r/min(可调)

  7.装样压锤质量:2385±10g

  三.圆轨迹起球仪

  符合标准:GB/T 4802.1 JIG 040

  适用标准:本仪器用于测试毛织物、化纤纯棉、混纺、针织、机织物的起毛气球状况,以鉴别产品质量和工艺效果。测试时织物与尼龙刷及磨料摩擦,或者仅在调湿状态下和磨料摩擦。

  技术特点:

  1.磨头与磨台平面接触间隙 ≤0.2mm

  2.磨头与磨台平行度 ≤0.3mm

  3.磨头与磨台相对运动轨迹 40±1mm

  4.尼龙刷面平齐,其高度差<0.5mm

  5.磨台往复速度 60±1次/min

  6.磨头重量 490cN±1%

  7.大重锤重量 290cN±1%

  8.小重锤重量 100cN±1%

  9.次数选择 1~9999

  10.满足标准测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