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labview中用link控制arduino老是报错

楼主(2019-10-08):
labview中用link控制arduino老是报错,但是我在IDE里写好程序下载进去,单独用arduion的IDE控制就可以,或者在arduino中写好了代码,用labview通过串口控制也可以,但是这样直接用link就会报错,没有被其他设备占用这个口,大佬们帮帮忙

LabVIEW was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LINX device using the following settings:

Interface: Serial
COM Port: COM6

网友A:
估计还是软件设计的问题

网友B(2019-11-10):
我猜你通过Audino的IDE下载程序时把单片机里的Firmware抹掉了,所以Labview不能通过LINX控制Arduino。
你说的没问题的两种情况,我理解是这样的:
1、Arduino的IDE下载和调试程序。
2、Arduino的IDE里写好代码,代码具备接收和处理串口命令的功能,你在Labview里写一个串口收发程序去和Arduino里的代码做交互。
以上两种情况都是直接在Arduino IDE里写代码,不涉及到LINX的Firmware,所以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这两种情况在下载程序时,如果没有做过特别设置,是会把原先上传到Arduino里的LINX Firmware覆盖掉,从而导致你反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