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四线电阻触摸屏的接口电路

楼主(2019-10-08):
STM32与四线电阻触摸屏的接口电路

    如下图所示,STM32F103F103与四线电阻触摸屏直接通过自身的I/O口连接,实现触摸屏控制器功能。其中PA8、PA9、PA10、 PA11分别作为四个三极管的控制端,通过控制三极管通断,来控制四线触摸屏的Y+、Y-、X+、X-.PA1,PA2是两个A/D转换通道,分别连接 Y+和X+用于计算触摸点的X和 Y坐标。PA3连接内部中断用于检测触摸屏是否有触摸动作。触摸屏平时运行时,令PA8、PA9、PA11输出0,PA10=1,即只让VT2导通。当有触摸动作时,D1导通给PA3一个中断信号,STM32F103接收到中断请求后立即置PA8=1,导通VT1,这样在Y+、Y-方向上就加上电压,同时启动A/D转换通道PA2,通过输入X+上电压计算出触摸点的Y坐标,然后同理令PA8、PA10为0,PA9、PA11为1,启动A/D转换通道 PA1,通过输入Y+上电压计算出触摸点X的坐标。

  STM32F103与四线电阻触摸屏接口电路

网友A:
如果有集成的芯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