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M2776应用于5V转-5V,上电输出为0.67V。。。

楼主:
用LM2776芯片完成5V转-5V的功能,用于给旋变调理电路供电
详细的电路图如下:5转-5V电路

调理电路:

IOUT_EL是DDS产生的正弦励磁输入(峰峰值1V,一直正常),经过AD8937放大,从REF+EL和REF+_RDC_EL输出,正常输出是5V左右的峰峰值的正弦波给负载。

问题描述:
前半年一切正常,最近有问题。
现在放大后的输出波形是0.67V的直流电平,不是5V峰峰值的正弦波,检测发现是-5V供电电平不对,只有0.67V。如果我们用地引脚激励一下-5V输出引脚,然后-5V变正常,正弦波输出也变正常。每次上电都是这样。
所做尝试
(1)断开-5V的后级负载AD8397,-5V输出正常,-5V接上后级负载供后,就不正常,变为0.67V。(换了一个新的转-5V芯片还是一样的情况)。
(2)如果外供-5V,就一切正常。
(3)AD8397芯片也换过新的,并没有作用。

敢问各位朋友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求教呀,感激不尽~

网友A(2019-10-09):
LM2776 是 CMOS 电荷泵电压转换器,从你的电源电路看,比较容易失效的器件应该是那个电容  C361, 你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776 是 CMOS 电荷泵电压转换器,从你的电源电路看,比较容易失效的器件应该是那个电容  C361, 你检查一 ...

检查过了,电容没问题,这个电路我们一共用了两路,两路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其他也没有什么可检查的,  器件过热老化?
不知道你的电容怎么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也没有什么可检查的,  器件过热老化?
不知道你的电容怎么检查的.

因为之前怀疑过电容有问题,换的新电容,后来还把整个这一部分的器件全换了,还是这种情况

网友A:
难道是负载那边的特性变化了, 负载变重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负载那边的特性变化了, 负载变重了么

没有呀,之前都正常使用,电路原理图都没变过

网友B:
只能是怀疑器件问题失效导致的。

网友A:
可以看一下, 负载工作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