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奇怪的波形,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9-10-08):
自己DIY做了一个逆变器,变压器是自己绕制的,驱动使用的是3525,之后加上图腾柱,对MOS管(190n08)进行驱动,做出来后对MOS管的控制极(B点)进行测量,波形如下图1,波形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对MOS管的漏极测量波形进行测量(A点)为图2情况。空载情况发现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明显边长,当加上100W负责后波形变成图3的情况。然后怀疑自己绕的变压器不行,又从别人那里订购了一个,结果发现波形依然还是那样。真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成这样。哪位师傅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死区自由振荡波形。加个RC吸收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A:
死区好像有点过大。调小一点也能好些。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C:
变压器漏感是否过大,前级频率多少,都跟你这波形有关,多调试,慢慢就有感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区好像有点过大。调小一点也能好些。

感谢兄弟,死区调整完后波形明显改善了好多。不过在开通和关断时候还是有振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漏感是否过大,前级频率多少,都跟你这波形有关,多调试,慢慢就有感觉了 ...

前进驱动20K,变压器漏感的话。我也不知道.没办法测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兄弟,死区调整完后波形明显改善了好多。不过在开通和关断时候还是有振荡的情况
...

全方波无控制推挽DC-DC,死区必须合理控制,注意不能过小,过小会有直通危险。其实稍微大点也是无妨的,波形就像你前面的那样,典型的推挽受控DC-DC带载工作波形就是图3那样这样,非常正常。边沿振铃是由于推挽变压器2个原边不可能完全耦合,他们之间的漏感,就会产生图3的波形,如果尖峰电压在管子安全工作范围里面,而你又不需要顾虑EMI等指标,则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这样做线路简单效率还更高。当尖峰过高,必须采用耐压更高的管子时候,则必须考虑采用对称的RCD吸收,来处理该尖峰,增加2路对称RCD后,该波形会得到很大改善,同时EMI指标也大大改善。
改进变压器工艺,原边电压低的时候,采用严格的双线并绕,多层分布再并联,可以大大提高他们的互感,漏感减少后,该波形震荡时间可以成倍的缩短,就可以采用更小的RCD来处理过高的尖峰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方波无控制推挽DC-DC,死区必须合理控制,注意不能过小,过小会有直通危险。其实稍微大点也是无妨的, ...

谢谢兄弟的分析和建议。

网友E(2023-06-15):
如果RC吸收过大,效率会有所下降,这要反复验证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