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基于STM32的2μm高功率激光医疗仪控制器电路设计

楼主(2019-10-08):
基于STM32的2μm高功率激光医疗仪控制器电路设计

    本文采用模块化设计,设计了一种基于STM32 的2 μm 光纤激光器医疗仪控制系统,将水冷单元的参数监控、电源模块的抗干扰设计、输出功率的校准等集成于一体。测试结果表明,系统可靠稳定,操作方便。
  配电模块电路:为实现高可靠性,配电模块电路采用冗余设计,每路继电器驱动电路控制两个固态继电器。以下图所示激光器的继电器驱动电路为例,U5 、U6 代表两个继电器,输出端分别串联到电源的零线和火线上,实现同开同断,避免某一个继电器发生故障时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每路信号除通过I/O 控制外,急停信号也对继电器可控,达到软件和硬件同时急停的目的。选用的急停按钮是常闭型,高电平有效,当急停触发时,Q3 不导通,致9 引脚电平拉低,再与I/O 信号经过与门,输出也为低电平,致Q4 不导通,继电器处于开路状态,电源断路。
  另外,电路一方面在STOP 和I /O 信号接口处接入5 V 瞬态抑制管,以防止静电积累损坏器件;另一方面在Q4 导通时D3 点亮作为电路工作状态指示,当系统出现异常时方便故障排查。

网友A:
这个能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