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新唐又推出个M4521系列

楼主(2019-10-08):
新唐NuMicro® M4521 USB系列是基于ARM® Cortex®-M4内核的新一代32位的微控制器,宽工作电压(2.5V ~ 5.5V),工业级温度(-40℃ ~ 105℃),内置22.1184MHz晶振(在25℃,5V时精度1%),可配置Data Flash,强抗干扰性(ESD 8KV、EFT 4KV),封装类型有LQFP48和LQFP64。

应用领域:
工业自动化、变频器、UPS不間斷系統、智能家居、USB应用、智能卡读卡器、马达控制等应用领域

楼主:
关键特性:

•        內核
        -        含有浮点运算单元和DSP的ARM® Cortex®-M4内核
        -        最高可运行至 72 MHz
        -        工作电压:2.5V ~ 5.5V
        -        工作温度:-40℃ ~ 105℃

•        内存
        -        128 K字节FLASH ROM
        -        32 K字节SRAM
        -        可配置Data Flash

•        12位ADC(最多16通道)

•        16位精度PWM(最多12通道)

•        定时器
        -        4组32位定时器
        -        实时时钟

        •        通用外设
                 -        USB 2.0 FS Host/Device
                 -        USB 2.0 FS 免晶振 at Device mode
                 -        最多4通道支持UART串口
                 -        最多2通道SPI接口 (1*SPI + 1*QSPI)
                 -        最多2通道I²C(最高支持1 MHz)
                 -        智能卡接口

        •        安全性
                 -        CRC校验
                 -        窜改侦测 (Tamper Detection)
                 -        Flash安全锁(Flash Security Lock)

        •        時鐘
                 -        外接高速:4 MHz ~ 24 MHz
                 -        外接低速:32.768KHz
                 -        內置高速:22.1184 MHz
                 -        內置低速:10 KHz

楼主:
仔细一看,推出一年了,不过我之前没注意到,原来M4系列有很多USB系列的。

楼主:
这说明M4系列的USB类的挺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仔细一看,推出一年了,不过我之前没注意到,原来M4系列有很多USB系列的。 ...

推出也不止一年了吧?好像16年就有了,只是留意到的人可能比较少,新唐的型号太多了。
这系列有个很好的优点是作为从设备时不需要外部晶振,这样电容不匹配,晶振不起振,容易受干扰等老问题统统不会有,用作HID还是很舒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出也不止一年了吧?好像16年就有了,只是留意到的人可能比较少,新唐的型号太多了。
这系列有个很好的 ...

看来你了解的非常清楚啊。我还以为是新出的呢。仔细看是2018年的时间。

网友B:
之前还有人问有没有USB的,这好多支持USB的

网友C:
回头我官网看看都有哪些系列。

网友D:
M4家族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