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keil5开发GD32问题

楼主(2019-10-09):
刚开始接触GD32,利用keil5编译GD32,但是打开官方例程没有芯片选择,不知道怎么回事,新建工程就能选择,官方例程哪里需要更改呢

网友A:
是不是keil MDK的版本不一致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keil MDK的版本不一致导致

直接在keil5里面添加设备啊,对应的GD开发板,安装上即可

网友B:
用IAR吧,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C:
官方例程大部分是用keil4创建的,你如果用keil5打开,需要手动转换为keil5工程,在keil顶部的菜单栏里,project->manage->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

网友D:
自己下载GD对应系列的PACK,安装下就出器件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下载GD对应系列的PACK,安装下就出器件了哦。

你好,开发环境已经配置好了,非常感谢。我想用IIC通信,芯片用AT24C02,我不知道怎么去写功能实现函数,这个有什么方法吗,库里好多函数,也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amandaey :官网下载packege
我刚准备使用GD32E103的开发板,用keil5.26打开例程,显示找不到相应的芯片,请问你是具体怎么处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例程大部分是用keil4创建的,你如果用keil5打开,需要手动转换为keil5工程,在keil顶部的菜单栏里,pro ...

你好,开发环境已经配置好了,非常感谢。我想用IIC通信,芯片用AT24C02,我不知道怎么去写功能实现函数,这个有什么方法吗,库里好多函数,也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去http://www.gd32mcu.com/cn/download下载你芯片的固件库,固件库的example文件夹里有I2C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keil MDK的版本不一致导致

嗯嗯,确实是版本不一致,谢谢

网友E(2020-03-29):
需要安装官方的pack包才是可以的,不按pack包肯定是检测不到器件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开发环境已经配置好了,非常感谢。我想用IIC通信,芯片用AT24C02,我不知道怎么去写功能实现函数, ...

我前台刚弄的IIC,用的正点原子的模拟iic修改的。改一下引脚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