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9-10-09):
u6 U3是做什么的

厉害

网友A:
多个运放组成的差分放大器。内部有频率补偿。

是说U6是频率补偿?具体原理怎么样、工作的?

网友B:
这个可以

网友C:
U2 + U3 构成三运放的仪表放大器,U6 是 U2 的直流偏移补偿。R15 + C10 是频率负反馈。总之是个交流仪表放大器。

网友A:
是说U6是频率补偿?具体原理怎么样、工作的? ” ———— 回复:

楼主电路完全可以简化为下图:

楼主电路中U6A、U6B积分电路仅仅用作0点基准稳定,因此,在交流耦合(C4、C9)放大器中完全可以去除U6A、U6B积分电路、同时R84、R86改接地。这样改进不但大大简化楼主原来的放大电路,而且还提升整个放大器的稳定性,有百利而无一害。
上图是交流耦合的标准仪表放大器拓扑结构的差分放大器。R15、C10为提升高频增益的频率补偿。如果为了放大器工作更稳定、输出频率响应更加平直其实可以取消R15、C10,就是断开这两个电阻、电容。

网友D(2019-11-13):
这个电路应用在什么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