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工控板电源布线请教

楼主:
这是原来做的工装板,当时为了学习合泰单片机,用合泰单片机做的,现在目的达到,改成arduino。
网上有说电源布线尽量别一条到底,采用星型减小环路。请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2019-10-09):
这是将要布线的板子

楼主:
现在要将数字输出的部分图上灰色圈里的区域是数字输出。原来是一条到底

网友A:
不是挺好么。输入输出有隔离了,你的核心板又没什么电流,随便搞么事的。

网友A:
为什么隔离的板子还有蜘蛛网连着?。。。

网友B(点评):
那是因为他这个板子左右两边隔离的部分用的一个电源,这样的布局就有线连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隔离的板子还有蜘蛛网连着?。。。

VCC同一网络名,应该改成vcc1,vcc2,vcc3
我的输入输出,单片机供电,三个电源,三个地都是隔开的。单片机的地是gnd,外设的地是com,参考plc的。
我的工装板,2年没改进过了。以前刚刚开始自制控制板,以前的师傅带我做的控制板太容易被干扰了。有电磁阀,继电器,接触器等。经软件防抖滤波,能改善,但是还偶尔出来。做了70多个工装,后绝望了,放弃师傅的电路,抄袭plc的思路。工控电路非常讲究可靠性的,误动作太危险。有些工装,误动作手指就没了。
还是请指点下吧。真的两年没改进了。

网友B:
电源和地线粗一点,有条件的画外圈铺个地。由于MCU部分已经隔离开了,所以电源走个环路也没什么问题。就算不隔离,电源电流比较小的情况下,走环路也没有什么关系。像这种板子,只要光耦那边处理好了,其他地方随便玩的。
然后有个问题:你这中间部分的电源跟旁边的电源是隔离的??如果有需要用到光耦了,那两个电源必须要是隔离开的,不然光耦就用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和地线粗一点,有条件的画外圈铺个地。由于MCU部分已经隔离开了,所以电源走个环路也没什么问题。就算 ...

电源线和地线,全部隔离。数字输出是高电平输出,接电磁阀,电磁阀在开关电源负极或开关电源负极引出地端子排共地.
网络名相同,但是不连接,有蜘蛛网,现在想想要改网络名。

网友B(点评):
工控领域的板子其实还是很好画的,注意安规准则,接口防护等,一般就么的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可靠性在学习,就是emc。在学习就是端口冗余(飞机电路),在学习就是系统冗余。这是我研究的学习方向。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做硬件的话,可靠性知识只需要了解就可以,一般正规的公司都有可靠性工程师。emc的话,个人觉得并不复杂,就是有点费钱。之前在一个比较权威的电磁兼容研究所待过一段时间,做一段时间亲身经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其实没那么难。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的,刚入行,会觉得emc是负担,很快发现是基础。给我emc测试设备,应该3个月能找到电路底子。

网友C:
我之前发帖,说arduino噪声太大,需要外加DAC。

有人评论说我用的是最垃圾、最低下的版本。

现在叶先生这个所谓的工控板,和我那个差不多(虽然功能不同),怎么又上档次了???

楼主:
工装程序,大部分就是一个顺控程序。按一个按钮,该干嘛干嘛。至于精度的问题,没兴趣。
至于档次的问题,工厂自研设备,能用就行。由于适配多个模具,还有机械部分可能会调整,需调用不同程序。用arduino正好。
加档次的方法,arduino调用modbus库,连接电脑,用labview。然后加个扫码枪,生产工序进入数据库,就上档次了。电脑连个网。进入公司erp。至于设备没上档次,但是人上档次了。

网友D(点评):
你是做非标设备的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不是,小企业做汽车传感器。这些是我做电气工程师的时候,应该是10年没进步了?

网友C:
做工控板,STM单片机就几个外围元件(4电容+电阻+晶振),还使用模块,有必要吗?
模块太脆弱,而且无端增加很多焊点和连线。

楼主:
这个东西,不是我去接线的。给我打下手的是一个16岁的初中毕业生。软件将来也是让他在我的程序框架里,改几个宏。
原来电路板,合泰单片机,没有调试的,没有友好的界面,没有串口,那是折腾自己。

网友:
这个板没什么特别的要求,,按照原来的布板来就行,,光耦隔离够宽,电源地够粗,中间铺地够完整,应该问题不大,,,星型减少环路啥的在这儿不适用,能整成一个圈的才叫环,整不成一个圈的就不用考虑

网友E:
电源走线在你这个板子上不重要。真要是工控板的话,电源防反接,非双向输入防反接,输入漏电流导致误导通有考虑吗,座子的出线方向呢?输入输出口的器件封装有的选小了,光耦的电容也没有,板上的电容也不够。你那2张图,不像一个产品,应该是开发板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走线在你这个板子上不重要。真要是工控板的话,电源防反接,非双向输入防反接,输入漏电流导致误导通有 ...

电源防反接。
输入输出,耐vcc,gnd短路。
器件有的选小了,的确。
抄的plc没光耦电容。光耦输出有rc滤波,不过电容是靠近单片机的。还有模拟量输入也是靠近单片机的。
板子的上电容时22uf 50V +100nf陶瓷电容,按有关资料折合100uf电解用。
这个板子,不是产品,是自用的工装板。是我入行一年布线的水平。
我学过玄学,我是一个重方向,轻细节的人。当有一天我在方向上无法提高,会去提高细节。关于网络上关于布线的说法很多,这些归根到底都是细节,目前没有企业自摸底设备,暂时一律不遵守。暂时把注意力放在ems上。
至于电容的问题,当时的想法能小就小,看看出不出问题,出问题,再去加,从而摸出啥经验。
输出口的电源焊盘线,突然变细,本着电源线适度,该烧断就烧断。
所以企业自用设备,我还是本着尝试,比如换单片机,换换mos管,扩充自己的元件库。这都属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