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圆图

楼主(2019-10-09):
我们知道,波特图是把“零”和“无穷大”都搞到了图外去了,而史密斯圆图则把“零”和“无穷大”都拉到了图内。

对于阻抗导纳而言,“零”和“无穷大”都有重要意义。

楼主:
下面先就史密斯圆图中的阻抗导纳给出一个简要说明

楼主:
关于阻抗复平面至史密斯圆图映射变换,下面给幅示意图

楼主:
下面是一个详细的史密斯圆图样本

楼主:
史密斯圆图相关内容在相关领域中应用极广。之后,将结合具体问题给出相关具体介绍。

网友A:
两个结论:
1)楼主看的数学书,是国产的!!!

判断依据:
国产教科书喜欢说【分式线性变换】,英文书籍多是说【线性分式变换】!
国产教科书一般不加c≠0的限制,英文书籍多会加上此限制。当然了,不加会明确指出退化情形。

2,从截图来看,他看的英文书还是这一本(PCB一贴中说过)

书籍下载:

网友A:
意思,是这么个意思,但这样在图上标示Z0等点,是不妥当的。

想创新,也不是这个创新法,会让人看不懂滴!
老老实实按照教材上的来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的确。一軸是电阻,另一轴是电抗。乖乖的,要牢记各种规则,否则不如不要用,直接手算了事。久了我都忘了 ...

你搞无线电,要经常用吧。撞到枪口上了。

网友D:
为毛我看了你讲的后,比看书还晕,还是看书容易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这么个意思,但这样在图上标示Z0等点,是不妥当的。

想创新,也不是这个创新法,会让人看不懂滴 ...

厉害,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面是一个详细的史密斯圆图样本

神奇,看不懂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