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AT20能用J-link烧录吗

楼主(2019-10-09):
N76E003AT20能用J-link烧录吗??

网友A:
不支持J-link烧录

楼主:
谢谢,再次麻烦一下。。我的J-LINK支持SWD 和JTAG 两种协议,,我可以通过跳线来烧录N76E003AT20的固件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再次麻烦一下。。我的J-LINK支持SWD 和JTAG 两种协议,,我可以通过跳线来烧录N76E003AT20的固件么 ...

应该不行吧,不如直接买个新唐的烧录工具或者003的开发板,上面带烧录工具

网友C:
不行啊,两种协议可能不同。买个新唐的开发板就带烧录器,还不贵。

网友D:
nu-link可以

网友E:
N76E003AT20是51芯片,支持特定格式的ICP接口,应该是继承了NXP的LPC900系列51芯片的ICP下载接口,并非JTAG、SWD等接口,肯定不可以。

网友F:
楼上说的很对啊。内核不同

网友G:
淘宝买一个nulink  30多块 非常好用  支持脱机下载  把hex下载到nulink, 然后按钮一按就好了

网友H:
可以买那种带烧录的开发板,新唐官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