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买到用咪头做的振动传感器?谢谢!

楼主(2019-10-09):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earch.taobao.com/search?q=%E5%92%AA%E5%A4%B4%E4%BC%A0%E6%84%9F%E5%99%A8&imgfile=&js=1&stats ...

这些是咪头测量声音的,听说有咪头测振动的,不知哪里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是咪头测量声音的,听说有咪头测振动的,不知哪里买。

你想测什么振动?声波也是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测什么振动?声波也是振动.

地板振动,预测地震用。

网友A(点评):
用加速度传感器即可

网友B(点评):
那可不适合用MIC,特异性严重不足,会有大量误报和漏报,应该用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C(2021-01-17):
也可用接触式话筒

网友D:
用压电陶瓷片也是可以的,价格便宜

网友E:
地震没发生前频率0.0000077赫兹一般传感器 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