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电路

楼主(2019-10-09):
(图片)

网友A:
电路有误。至少Q3的供电不对。Q3为N沟道的J-FEET管,其源S极接VCC +12V、而Q3漏D极接VEE -12V,这样连接毫无意义。

网友B:
你的L1 L2 C2一端不知道接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L1 L2 C2一端不知道接哪里去了。。。

L1,L2是绕制的涡流线圈,另一端是接到运放的负端给信号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L1,L2是绕制的涡流线圈,另一端是接到运放的负端给信号放大

。。。。。

网友B:
你还是把图画全了吧。。。。

网友B:
也许还有更多你认为可以略过的地方其实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还有更多你认为可以略过的地方其实很关键。。。。

这是整个的电路图,U3B起的什么作用,三极管和jfet管怎么分析呢

网友C:
划线不清楚

网友C:
电路有缺陷

楼主:
哪里有缺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