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分析仪故障维修

楼主(2019-10-09):
1、测定结果不稳定

测定结果不稳定是该仪器较常见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试剂杯内的试剂如果没用完,就往里边加入,时间长会引起絮状物,造成加样不准确,影响结果。此时,取出试剂杯倒出剩余的液体,用细毛刷刷掉里边的粘附物质,用蒸馏水冲洗擦干即可。

(2)在取样针与探针之间有纤维蛋白丝、泡沫或其他的丝状物相连,造成探针进入样品前与取样针两极相通,可用纱布擦去。同时,还要检查样品中是否有纤维丝、气泡等不溶物。除此之外,在每天工作结束关机前,一定要用清洗液清洗探头及管道。

(3)反应杯之间交叉污染。反应杯在循环使用过程中末得到有效清洗,引起交叉污染。此时,要检查吸嘴是否堵塞, 搅拌棒是否有脏物,针的内腔与针的外表是否清洁,如有问题要进行彻底地清 理疏通或重新更换。

(4)加样不准确,致使测定结果忽高忽低,这时应检查加样器是否漏液?可通过加样器移动的方向、路线,观察是否有产生气泡或漏液的地方来判断。如有,则关掉电源开关,然后取下针臂上盖,拔出液面传感器的引线,松开并取下探针,用不锈钢丝线从探针上方穿入加以清洗后,再确认针尖部液面传感器的位置、注射器的底部是否漏液?如有,主要是密封垫磨损。此时,可用附件手柄松开调节螺钉与活塞杆等一起取出,更换新密封垫。

2、供水系统出现堵塞故障,系统将自动 停止运行

(1)水箱的水位低于导水管的水位, 可造成不能供水或供水不足。此时,拧松导水管端的螺钉扣,拔出导水管向上排水,将空气排入水箱内,再接入导水管系统即可。

(2)滤器帽被沉淀的水垢阻塞或不完全阻塞,造成不能供水或供水不足。此时,关闭供水槽的水栓,拔开供水槽和导水管的接口,取出供水槽,取下供水盖将水倒出,拔出过滤器,取出供水滤器用水清洗干净后重新装好。

3、光度计检查的必要性

如光度计打印检查值在340nm的输出范围超过19000,则可能是:

(1)光源灯老化。

(2)光源灯的位置偏离光轴,进入比色 杯的光线发生折射或使用超过750h以上。

以上2种原因都可造成光源不足,导致波长不稳定。

本文由西安安泰医疗设备维修网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