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8003应用碰到的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9-10-09):
这次项目使用8003,不论是0.8%的片内基准、EEPROM、比较完善的集成外设、简单的低功耗休眠唤醒操作,还是UART定时上让人眼睛一亮的改进、质优价廉,以及方便的烧录工具,都让人满意
(这里吐槽下芯圣、华大,确定采用8003之前,拿到他们两家的板子不短时间了,俺到现在还没能成功安装驱动,虽然也有俺没有花太多时间的原因)。

项目进行到现在,碰到以下小问题,需要得到帮助:

1、8003高速时钟的1%精度很满意。但项目需要考虑低功耗(之前在坛子里得到厂家的及时帮助,目前整板做到20uA,已满足需求),拟使用BTM作为基础定时(可以接受一定的误差),但还是需要了解 BTM 的 128KHz 时钟在全电压、全温度范围的频率变化范围是多少?

2、哪里能得到 8003 机器指令的执行时间表?

网友A:
8003机器指令的执行时间表与8051机器指令执行周期表一致。

inc r1 djnz r0, $-1 执行周期为 7T inc a djnz r0, $-1 执行周期为 6T
下午没有午休,测试过: djnz r0, $ 这条指令机器周期为 5T @ 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3机器指令的执行时间表与8051机器指令执行周期表一致。

8003是1T的51核吧?
有些标准51上单周期两字节的指令,也能做到1T的时候单周期 ?

网友B:
这个表示关注,关系到程序运转周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8003机器指令的执行时间表与8051机器指令执行周期表一致。

指令执行周期测试,通过多加Nop指令,计算差值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