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漏电流与什么有关?如何减少漏电流?

楼主(2019-10-09):
我看手册好像只标注了反向电压与温度,请问二极管的漏电流和负载的大小有关吗?是否电流越大,漏电流越大呢?使用2个二极管串联能否会使得漏电流更小?

网友A:
都漏电流了,你还来什么电流???是说二极管额定正向电流吗???

连话都不会说,素质怎么这么差。

给你个低漏电的型号——BAV1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漏电流了,你还来什么电流???是说二极管额定正向电流吗???

连话都不会说,素质怎么这么差。

额,可能没表达清楚,你别太激动, 就是比如R1这个电阻是1R和10K 时,漏电流是相同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可能没表达清楚,你别太激动, 就是比如R1这个电阻是1R和10K 时,漏电流是相同的吗?

...

肯定不同,因为V1反压不一样。当然10k电阻上面电压太小比如小于1V那么漏电流的差异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同,因为V1反压不一样。当然10k电阻上面电压太小比如小于1V那么漏电流的差异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

如果R1保持10K的情况下,在加一个4007,漏电流是否会比一个4007小?

网友:
漏电流是二级管自身特性,与负载无关,与温度和反向电压有关,1R还是10K都没什么影响

网友B:
反向漏电流跟电压和温度相关,串联的电阻阻值低,意味着加在二极管上的反压更高,自然漏电流较大。但通常而言,变化不大,除非在很接近反向击穿电压时。再串一个二极管可以减小漏电流,但幅度很有限,跟电阻阻值的道理类似,都在反向曲线的平滑段内。想减小反向漏电,主要靠选择合适的型号。

网友C:
反向漏电流,最大的因素是温度,温度越高漏电流越大。
另外,对于一些玻璃封装的二极管,和光照关系更大,太阳下,漏电流很大的。

网友D:
二极管反向漏电流与PC结材料、反相电压大小、工作温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