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电有电阻和无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0-09):
请问,能否直接把电源接到电容正负极?有电阻和无电阻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1)有电阻
2)没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有电阻
2)没有电阻

额,没有电阻的时候,电容充电时间和电流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没有电阻的时候,电容充电时间和电流是怎么样的?

电源理想,电流由电容自己的内阻限定。不理想电源由两者内阻叠加决定。

网友B:
不知道是多大的电容,什么类型。 没有电阻限流, 充电时会有个冲击电流, 严重的会烧坏合闸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多大的电容,什么类型。 没有电阻限流, 充电时会有个冲击电流, 严重的会烧坏合闸开关 ...

100UF的电解电容,那充电的时候加一个小电阻是否电流会稳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阻则充电电流较小,则充饱时间较长。反之就相反。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UF的电解电容,那充电的时候加一个小电阻是否电流会稳定很多。

值得考虑

网友D:
不可能没有一点点电阻, 区别就在于电阻位于电阻器上,还是位于导线,开关和esr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