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二极管和电感起啥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0-09):
L是电源滤波,D是傻子设计的,就当不存在好了。

网友B:
L2限制一下导通瞬间的电流,二极管是关断瞬间续流,防止负向电压太低击穿PMOS。
开关电路开关瞬间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是电源滤波,D是傻子设计的,就当不存在好了。

LC滤波,这个电感参数怎么选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顶楼上。L+C是滤波,D是给L放电路径。开关降压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楼上。L+C是滤波(或消湧浪),D是给L放电路径。开关降压回路。

L怎么选取

网友D:
典型的BUCK变换器配置。。。。但是开关的速度似乎不对。

楼主(点评):
这个就是开关电路,给手柄供电的,

网友:
开关调压电路  CL储能元件,D是续流二级管,,,,mos导通,锂电池给电路供电,同时给电感电容储能,,mos管断开,电感电容储存的能量给后续电路供电,通过二级管形成一个供电回路,,,

网友E:
感觉是设计成降压电路。

网友F:
有点像buck,不过网络名,不像pwm,也没看到反馈回路

网友G:
首先,为什么要L2,因为后面的1000uF电容量不小了,没有L2,开通瞬间电流太大,Q9受不了,前端电源也可能被拉低;L2同时也能起一些滤波作用;
有L2之后,就必须有D14,否则Q9关断时L2的反峰可能损坏Q9。
原理是这样,只是L2的电感量能不能满足需要,就要看实际整个电路的情况了。
其实电感二极管不要,MOS管用个大点的,开关速度调慢一点,也可以的。
说D14没用的可能是傻子

网友B:
我也觉得说D没用的还说别人是傻子的,该出来人认个错了

网友H:
应是个开环的BUCK的电路,应是数字环,从MCU端口直接输出PWM波,采集ADC,做PID数字处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首先,为什么要L2,因为后面的1000uF电容量不小了,没有L2,开通瞬间电流太大,Q9受不了,前端电源也可能被拉 ...

效果有差别的吧,常规空调与变频(变功率)空调区别而已。电压波动有大区别。

网友I:
L+C是滤波(或消湧浪),D是给L放电路径。开关降压回路

网友J:
MOSFET是个开关管,用于通断供电,不是用做BUCK的,速度不对。
电感是减小开通时的浪涌电流,如果没有电感,MOS管导通瞬间给电容充电会有很大电流,并且可能会将12V拉低甚至会影响别的电路。有了电感,电流不会突变,浪涌就小了。
二极管是在MOS管关断时,给电感续流,没有二极管的话,MOS管可能会因为反电动势过高而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是个开环的BUCK的电路,应是数字环,从MCU端口直接输出PWM波,采集ADC,做PID数字处理。 ...

你好,这个就是开关电路没有变换的,但是去掉电感和二极管有啥影响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就是开关电路没有变换的,但是去掉电感和二极管有啥影响吗? ...

如果当开关用,无电感时,有一个大电流拉低主电源,二极管为电感存在而设。

网友K:
看主电路结构,实属标准的“降压式开关电源”。经典的“续流二极管”并非可有可无。
不过,从电路图标注来看,HAND OPEN应作PWM之类可能更好。

元件参数的选择,应学习“开关电源设计”书籍。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顶楼上。L+C是滤波(或消湧浪),D是给L放电路径。开关降压回路。

这个应该不是简单的LC滤波,而是解调maiboard PWR信号的,maiboard PWR应该是已经受控的功率PWM波。而Q9只是一个串联开关,只负责根据 HAND OPEN信号静态打开或关闭,当然后面的则是典型的储能和续流,由于手柄什么的功耗、电流基本稳定,哪怕开环的BUCK也可以非常有效的调整供电电压了,当然线路没有画全,也有可能是数控闭环BUCK,不过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否则理论上就可以不使用Q9了。

网友M:
如果按照楼主的说法,HAND OPEN 输入的只是开关信号(也就是说开与关之间的时间相差很长,多数情况下不会连续开关),果真如此,2楼的R2D2就说得对:D14就多余、无用。相反,
如果HAND OPEN输入的是PWM方波信号,不同占空比的方波可以调节HAND_PWR的输出电压。D14为BUCK电源的续流二极管,这个D14就是必须的。

不过,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因为,楼主说了HAND OPEN是开关。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这个应该不是简单的LC滤波,而是解调maiboard PWR信号的,maiboard PWR应该是已经受控的功率PWM波。而Q9 ...

很可能是正确答案

网友O:
你的外接手柄的电流才300MA左右,接这个大电感用处不大,如果你的负载有瞬间有几A的,这个电感蛮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