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镜像电流源

楼主(2019-10-09):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在相同恒流输入时,输出的电流为什么不同?
第一种我可以分析出来,第二种(发射极无电阻)输出电流为什么与输入不同?
谢谢大家

网友A:
两个电路其实是一样的。
如果你用的器件是一样的,那么有电阻的电流相等,没电阻的也该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越大射极电阻的越均流。每颗Vbe和hFE都有误差,射极电阻干的是负反馈作用,有效弥补了误差。好比几颗LED ...

仿真的时候能做到使两个三极管的参数完全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越大射极电阻的越均流。每颗Vbe和hFE都有误差,射极电阻干的是负反馈作用,有效弥补了误差。好比几颗LED ...

谢谢啦,我换了一个仿真软件,结果输出一样了。我还想问一下,对于第二种,可以直接推导出Iout=I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用相同的模型当然会一致。为求真实可以用相似规格的模型去仿真,例如,一个用2SA1015另一个用2SA733 ...

你看这个仿真结果,输出就不一致

网友A:
使用发射极电阻,可以减少B-E特性对电流的影响,减少VCE对电流的影响,减少两管电流增益差异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A:
实作中你无法找到完全相同特性的一对管子,如果对电流的一致性有比较高的需求,发射极电阻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C:
新手刚入门都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在学校也是,学过理论用spectre仿真电流镜,发现输入和输出电流跟理论预测的不一样,差别还很悬殊,感觉很惊奇,怀疑不是模型有问题,就是仿真器有问题。

网友D:
  甩锅给仿真最省事,不用再深入探讨。

@zyj9490 :赞!十补九不足,只能近似。
只能近似,不能准确,只能用无限逼近算法,指数式和线性式组合的方程,用解析法是解不出来的。

网友E:
这个书上推导的时候也有讲有误差吧,难道不是没误差的软件才有问题吗

@captzs :那请教楼主贴的7楼图怎么就该没误差了?我说东你说西
看看书上与上述模式有何不同?许多误差都可以采取补偿措施。运放失调电压不是可以采取调0措施吗?

网友F:
书上是理想状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书上推导的时候也有讲有误差吧,难道不是没误差的软件才有问题吗 ...

书上是理想状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书上推导的时候也有讲有误差吧,难道不是没误差的软件才有问题吗 ...

书上是理想状态1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有越大射极电阻的越均流。每颗Vbe和hFE都有误差,射极电阻干的是负反馈作用,有效弥补了误差。好比几颗LED ...

不会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仿真的时候能做到使两个三极管的参数完全一致吗?

实际器件三极管也有误差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实作中你无法找到完全相同特性的一对管子,如果对电流的一致性有比较高的需求,发射极电阻是必不可少的。 ...

很难找到一样参数的,要看多大误差

网友E:
怎么理想也是有误差的,b极有电流存在呀,不然不会搞不同架构减轻误差,模拟电路学的就是不理想啊,学怎么尽量靠近理想。一上来就理想那不用学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我一直以为仿真就是理想的,今天学到了。对了想问一下有没有经典的模拟电子的书籍,最近帮老师做一个电流源的项目,感觉理论知识不足。@rookie21 @枫易木 @zyj9490 @king555 @楼上所有人。谢谢大家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我一直以为仿真就是理想的,今天学到了。对了想问一下有没有经典的模拟电子的书籍,最近帮 ...

实用模拟电路设计,用来入门不错。对运放应用深入的,看ADI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和TI 运算放大器应用指南,工程型的看日本人写的小黄书。封面是黄的。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H:
三极管恒流源比较:

网友C:
复习一遍电流镜

1)世界上最简单有源电流镜,就是一个管子:

正向模式:

反相模式:

先给个评判标准,才好各种电流镜的“坏话”:

标准1)I2与该端口上的电压V2无关!
标准2)I2/I1和dI2/dI1与I无关!
标准3)I1端口的电压V1=0

有了这个标准,可以说一下上面简单电流镜的坏话了。

1)I2/I1一般太大了,不好控制成刚好所需的,而且线性度不够,β不是定值。
2)I2与V2有关,原因是宽度调制效应。

3)ro的输出阻抗,扭扭捏捏算是很大吧,基本符合要求,这算是好话。

网友C:
根据上面标准,也得说上面最基本的电流镜几句坏话:

1)Q6的VCE一般不是Q5的0.6V左右,而且由于输出阻抗是有限值,导致Q6的VCE增大,Q6的IC也增大。(上面有的仿真结果已经给出了)

2)Q5侧的输入电流,被两个管子基极分一点走,所以IC5≠输入电流。

3)热梯度和应变等导致两管的VBE失配,这里说的失配并非指两管的VBE不相等,恰恰相反,必然相等,只不过把其它因素导致的电流传输误差,归罪到VBE上去而已。

网友C:
加了射极负反馈之后,等效跨导如图所示,降低了!!

这儿加个电阻,是对管子有限的β进行补偿,该方法最早见于brokaw的带隙基准设计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了射极负反馈之后,等效跨导如图所示,降低了!!

   还是您看书多,知道出处:"brokaw的带隙基准设计",我是根据仿真调整的,又是重复前人的,不过没关系,只是仿真游戏。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您提到宽度调制效应,我把仿真中的厄利电压增大(默认30V)到10e6V之后,确实镜像后的电流与源侧基本相等。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您解答一下:对三极管,由输入特性曲线知如果uBE不变,增大uCE,iB就会下降,反映到输出特性曲线上,uCE增大,iB减小,则iC减小。您看我这样分析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您提到宽度调制效应,我把仿真中的厄利电压增大(默认30V)到10e6V之后,确实镜像后的电流 ...

这样理解是不对的。ic应该是略有增加!因为从发射极出来相同数量的多子,基区复合少了,ib减小,那么ic必定要增大,否则电子跑哪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理解是不对的。ic应该是略有增加!因为从发射极出来相同数量的多子,基区复合少了,ib减小,那么ic ...

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吗?我没有明白Q4和Q7两个三极管上电流怎么分配?所以才想出上面那种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要获得有糸统的学习,请关注10楼x大的帖子。另外我推薦日本人黑田彻的着作,在我的发帖里有他的全书的仿 ...

哥,“黑田彻的着作” 这是啥书啊,我想去买本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