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的能量问题

楼主(2019-10-10):
我看过好几本开关电源的书,现在还有讲开关电源的视频,在电感问题上,老是兜圈子。

讨论问题,首先要讲清楚条件,到底是纯数学层面,还是实际情形层面的探讨。
不同的层面,讨论的结果可以不一样。

站在物理层面来说,观众说电感中的能量不能突变,是没问题的。和主讲人所说的【一瞬间】这个及其模糊的概念,并不矛盾!

几乎所有的书籍,在介绍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的连续性特性时,都明确给出了连续性的前提条件,严谨点的说法是电感的电压在闭合区间【ta tb】是有界的,那么在开区间(ta tb)必然是连续的。略微粗略点的说法是研究的是【物理电路】,也就是说不可能出现无穷大的场合。

所以,主播和观众的对话之所以出现“矛盾”或冲突,本质上是由于使用了极其模糊的术语-----慢慢(多慢算慢?),一瞬间(多快算一瞬间?)!而没有使用数学这门精密语言描述。

网友A:
有啥纠结的,书么,有空看看而已。
实际电路,电感和走线有分布电容,还有内阻,无非电感和电容振荡,能量来回,然后很快损耗掉了。

网友B:
不同的心里期望, 对于相同的现象, 会有不同的说法

网友C:
慢慢和一瞬间有交集,慢慢不慢,一瞬间不快。

网友D:
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而电感的能量=1/2L*I*I,因此能量不能突变.
在电路断开有瞬间,电流没了回路,而电流又不能突变,但是别忘了电感两端也是有电容的,只是很小很小,这个电流注到很小很小的电容里,Q=I*T,V=Q/C ,这时C很小,所以电感里的电量会转化为极高电压,直至击穿空气或其它东西把能量给消耗掉.而一切发生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这个时间对人来说称为瞬间.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带有电压的电容(存有能量的电容),但你见不到一个带有电流的电感.

网友E:
你是指望别人看了你的帖子纠结呢,还是你自己就纠结?还是觉得这样的说法比较搞?
我没看过多少关于电感的书籍,但是关于电感内部能量的概念,说到底那就是不管前提条件是什么,电感电流从有能量开始到能量释放完毕在在函数上,必须是一个连续函数。而不管你这个函数是线性、转折、一次、二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唯一准确数学描述,而和时间长短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