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如果MCU 引脚太多 层次原理图放不下怎么办

楼主(2019-10-10):
尽管 层次原理图 resize的很大了几乎和元图纸一半大,也放不下所有的层次引脚,此时该怎么办,可以有类似像ad 哪些的把MCU 分成一块一块的功能吗?

网友A:
把图纸搞大点?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C:
使用符号编辑器把器件切割成多个部件。
新建符号时,填上切割数量。然后,在A、B、C... 中编辑。
可以参考元件库自带的74LS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