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 HEX程序移到 GD32E230里面 行不行

楼主(2019-10-10):
如题,GD32F130 HEX程序移到 GD32E230里面。可行吗?
看芯片手册,脚位都一样。GD32F130只有HEX程序,使用了串口和自身的FLASH保存数据
有什么要修改的地方吗?

网友A:
估计不行,一个内核是M3,一个是M23,应该需要对源码重新编译

网友B:
不一定可以
E230 flash有等待周期 可能直接卡在时钟初始化里了
还有中断管理不一样  flash操作也不一样
可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