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建议华大MCU例程用Jlink RTT作为官方调试方法

楼主(2019-10-10):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华大的HC32F005,拿到的例程是DAP的调试套件,调试只能拿串口来Debug,很不方便。
现在我将调试方式改成了Jlink,配合RTT打印调试,烧录调试一体,非常方便。
故给大家推荐

网友A:
DAP是免费的没有授权问题,你要华大在开发办上集成jlink,价格呢?授权方式呢?虽然jlink某宝很多盗版的,但是让一个公司公然盗版不怕被高?自己调就jlink就行了,接口和DAP一样。

网友B:
DAP不是有虚拟串口吗?你也可以用虚拟串口做嘛,这样也可以做到下载调试一体

网友C:
华大代理扣670206283

网友D(2019-11-17):
感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E(2020-03-11):
有方法介绍吗?

网友F:
dap也有rtt工具的,耐心找一下就能找到了,一样用
因为dap开源,未来工具的发展会很快的,缺点是有些散,找起来费点劲

网友G:
楼主,请问rtt怎么配置呀?我的提示:
LOG: J-Link RTT Viewer V6.52e: Logging started.
LOG: Connecting to J-Link via USB...
ERROR: Error while loading flash algo ELF file. No file specified
ERROR: ERROR : Failed to set device.

ERROR: Could not connect to J-Link.

咋解?

jlink的devices文件夹中缺少对应的elf文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A:
DAP是免费的没有授权问题,你要华大在开发办上集成jlink,价格呢?授权方式呢?虽然jlink某宝很多盗版的, ...

我一直以为使用jlink是免费的呢?原来也是需要授权的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我一直以为使用jlink是免费的呢?原来也是需要授权的呀。

jink不但不是免费的,而且基本上是最贵的
ob版可以免费,但是速度限制的很厉害

网友I(2020-04-13):
楼主你好,资料哪里下载?

网友J:
支持用DAP调试

网友K:
Jlink是需要授权使用的,嘘。。。

网友L(2023-09-25):
很多年前用过segger的rtt,体验不是很好,mdk动不动就挂掉,现在应该没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M:
授权费用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