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7X系列读写速度?

楼主(2019-10-10):
坛里有没有朋友用过这个系列的片子,方便告知一下读写U盘速度?

准备做个拷贝机类似项目,这个拷贝速度是个重要参数。感谢各位

网友A:
CH378  并口          读16KB 速度为1.54MB/S,写16KB 速度为930KB/S,
           SPI(25M)读16KB 速度为1.48MB/S,写16KB 速度为869KB/S

           并口          读512B速度为725KB/S,写512B速度为200KB/S,
           SPI(25M)读512B速度为667KB/S,写512B速度为192KB/S

网友B:
推荐使用CH563+HUB方案。读取速度在5-6M,写在3-4M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78  并口          读16KB 速度为1.54MB/S,写16KB 速度为930KB/S,
           SPI(25M)读16KB 速度 ...

这个16k和25m是指扇区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16k和25m是指扇区对吗

16KB指的是扇区,512B指的是字节,括号中的25M指的是SPI时钟。

网友C(2020-08-10):
直接用电脑写个上位机跑满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