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提问】调制度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收音机调制度在30%

楼主(2019-10-10):
最近在学习收音机的原理图,想问一下调制度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测试收音机指标时调制度设置在30%

网友A:
现在全国各地都开始关闭AM电台了你才想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反应也太慢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订定的规笵,像电脑丶手机其业界也合作订定協议。大于50%肯定不行,除非是脈波调制如ASK丶OOK,但脉 ...

现在重新起用了R-97000RX,二次变频收音机,收听下台港的短波电台,结果什么也收不到,一片噪声,网上对台选举的信息封锁了,网上,上不了台新闻台,只能后知后觉的亲大陆的节目。30年前,晚上短波电台能收到的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订定的规笵,像电脑丶手机其业界也合作订定協议。大于50%肯定不行,除非是脈波调制如ASK丶OOK,但脉 ...

台湾的政论节目比较好看的,这是大陆学习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深不定时会听到北京腔調和福尔摩斯密码,上次跟你这么说,之後再去听AM收音,现在是24小时播放,音量 ...

AM不会去掉的,遇到重大社会安情的发信息,AM收音机广波糸统最好最便宜最简单的信息发布糸统。到时网络崩时。

网友D:
现在,网络收听,多么方便,高处放面镜子,山那边也能反射过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台湾的政论节目比较好看的,这是大陆学习的地方。

开门!查水表!

呵呵。人力不够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台湾的政论节目比较好看的,这是大陆学习的地方。

台湾的政论节目我是当笑话来看的,比如说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吃不起榨菜、大陆有高铁吗?有地铁吗?能吃饱饭了吗? 公司有同事是台湾人,经常跟他们聊。。。。

这样的笑点很少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现在重新起用了R-97000RX,二次变频收音机,收听下台港的短波电台,结果什么也收不到,一片噪声,网上对台 ...

短波、中波的传输很不稳定,现在的环境,电磁干扰比较多,各种电器的噪声都集中在低频段,所以收听效果差了。另外,现在收听这些电台的人也很少了,不划算很多电台都关闭了。

网友H:
在多数语言、音乐节目中,如果最大调制度为100%,评均调制度一般为30%左右。

网友I:
这个标准值是100个专家讨论了10年考虑了1000个理由,才定出来的,你想深究到哪儿?
楼上说啦,30就是认为广播语音的平均调幅度。
太晚还有个类人大频道,现场直播代表讨论属地大事儿。

网友J:
调制度太大,会造成远处收音机信号时断时无,超外差和二次变频收音机都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全国各地都开始关闭AM电台了你才想起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个反应也太慢了吧。 ...

车载中控收音机是比较重要的功能,实际设计过程中用到了,就想深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调制度太大,会造成远处收音机信号时断时无,超外差和二次变频收音机都会不稳定。 ...

不好意思 再请教下 为什么调制度太大会造成远处收音机信号时断时无?不从收音机原理考虑,从理论上理解调制度太大或者太小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再请教下 为什么调制度太大会造成远处收音机信号时断时无?不从收音机原理考虑,从理论上理解调 ...

不考虑电磁波在空间传播和收音机接受原理的问题影响,那调制度是可以到 0%~100% 的。对于 AM 收音机来说,幅度调制本来就容易被干扰,调制度太小,不利于调制信号的解调,造成信噪比太低,太大会造成载波信号不容易跟踪,导致不利于解调。例如短波,空间电离层波动影响,就很麻烦。

网友I:
收音机中关于信号的幅度基本就两个,一个是接收的高频信号,或放大或变频,波基本形状特性没变。另一个是检波解调以后的声频信号。
通常说的灵敏度选择性信噪比等,可以说都由高频波大小直接相关,与声频大小木有关系,也即与调制深浅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订定的规笵,像电脑丶手机其业界也合作订定協议。大于50%肯定不行,除非是脈波调制如ASK丶OOK,但脉 ...

你好 再跟你请教下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50%就会出现削顶,有没有相关的文档或者图形示意图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好 再跟你请教下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50%就会出现削顶,有没有相关的文档或者图形示意图 ...

AM调制是在发射机端用四象限乘法器将调制信号与载波相乘,得到调制后波形。解调分两种方式,
一种最简单的二极管加阻容滤波器的包络线检波。
另一种同样用四象限乘法器将调制后信号再乘上相同的载波信号,而这个载波信号需要用锁相环在收音机端重新生成载波信号,就可以还原出调制信号,很明显用乘法器解调会精度更高效果更好,但成本偏高,所以大众型的收音机是不会用乘法器解调的。
既然用包络线检波,那就必须给调制信号增加一个偏置,以避免调制信号的负电平信号造成载波换相的问题。(类似数字信号调制的调相方式),所以就规定调制度30%了。这都是为了降低收音机的成本和复杂度。

楼主:
引用 网友J:
AM调制是在发射机端用四象限乘法器将调制信号与载波相乘,得到调制后波形。解调分两种方式,
一种最简单 ...

很感谢您的耐心回答 之前看了一个过载调制的调幅波形,大概理解了为什么不能超过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