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地噪声或者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
有个应用需要输出40mV的正弦波,输出部分的供电及DA输入信号(SPI)都做了隔离。基本流程如图1所示(略去无关部分)
图1
然后输出干扰很大(可能和测试有关,放在文末描述)

图2(信号VPP约为250mV,)
分段测试,发现是由模拟部分 5V转3.3V 带来的干扰,换成LDO就好多了。

图3(最好效果,与图2测试点、测试条件相同)

图4,电源线上的干扰波形,放大看是震荡。
再分段测试,需要改动图1中A B C三处。其中B的改动是增加共模电感,A是更换衡孚开关电源(测了4个品牌,其他都不行)
问题1:干扰的来源及消除
A点:5V转3.3V 换成LDO,可以理解成电源LC参数不好或者不该用BUCK类型电源(图省事,从海思3519上扒过来的,MPS的芯片);
B点:增加共模电感  是什么鬼呢, 这个28V转5V隔离模块,试过加些LC滤波,效果不大,难道这些干扰是共模性质的?还是我的测试方法、电源环路有问题。

问题2:测试方法

图5  测试方法的问题。
表笔一端夹在GND上,笔头点在板上另一处GND上,干扰or噪声的波形如图4所示,(最坏时有1.5V VP-P,处理完最好时有50mV VP-P,测试点是一样的)
问题1:
1、夹在GND上,测试GND,有干扰,我也没理解为什么;此时测试电源,波形(耦合交流)与测试GND相同,
2、目前就算板卡不上电,表笔接好,也有40mV 的杂波,上了电会增大到50mV ,那么我想要的40mV的输出波形,都没法看了。

也不知道描述的清不清楚,发过来请大家指点下,我现在也没啥方法了,
试过加C  LC  RC  成品的直流滤波器、交流滤波器。  其中C那个220V转28VDC模块最差,只要他上电,能干扰同插排的其他设备。

网友A(2019-10-11):
这个产品,必须用LDO,而且还有用PSRR指标好的LDO,
楼主测试方法不对,探头地线不能用原装的带线的夹子接地,要用测电源纹波的那种方法:靠测法,(就是去掉接地夹子和探头帽,用粗一点的裸铜线绕在探头的裸露的地环上,当地线用,地与被测点越近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产品,必须用LDO,而且还有用PSRR指标好的LDO,
楼主测试方法不对,探头地线不能用原装的带线的夹子接 ...

多谢。还有个问题不知道咋回事,
就是正玄信号输出,后端接了一根3M长的导线连接后级设备,后接设备不接,只接导线,波形就变了,拔掉导线波性就会恢复。

接入悬空信号线

接入悬空信号线

不接悬空信号线

不接悬空信号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还有个问题不知道咋回事,
就是正玄信号输出,后端接了一根3M长的导线连接后级设备,后接设备不接, ...

可能还是测量的问题,接上负载没有异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