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不足

楼主(2019-10-10):
请有经验的大佬帮忙确定一下!
在电路设计中,通常说到的电源供电不足,实质上是说的是供给后端的电流不足吗?

网友A(点评):
主要是指 功率 电压 电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感谢! 功率就是表现在电压和电流上的吧!那就是要保证电压与电流了。。

楼主:
所谓的供电不足,实际说的是供给器件的电流不足以驱动器件正常工作?

网友A:
也包含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谓的供电不足,实际说的是供给器件的电流不足以驱动器件正常工作?

能量!!!!!!!!!!!!!!!!!!!!!!!!!!!不足

时间固定,功率喽,功率看不到,电压或电流喽,电压和电流有关联u=ir,二者同时不足或者 其一不足。
w=pt=uit常见:电压u满足,电流i不足;电压不足容易被发现,

网友C:
对于电压源,表现在电流不足
电流源呢,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