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PWM整流

楼主(2019-10-10):
各位老师好,最近在做一个双向的AC/AC变换,前级是单相ACDC可控整流,采用的是双极性PWM整流控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交流电电压逐渐升高时启动电流冲击非常严重,电压交流电压升到90V时系统就无法运行了,启动冲击电流很大,超过了IGBT的最大电流产生保护,问一下各位老师有没有解决启动冲击电流的好方法啊

网友A:
没有具体电路,没有办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电路,没有办法回答

单相PWM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具体电路,没有办法回答

这是交流电压大概是60V的时候强冲击电流波形

网友B:
看你波形,不像是SPWM驱动的工作波形。
这样的的线路,我们说称之为PWM整流器,4个IGBT受芯片或者数字化的SPWM驱动,可以在输出端获得受控的直流电压,同时具有很高的PF值,因此这样的线路也经常当作大功率的PFC线路。
线路的结构,同时保证了在正确的SPWM波驱动条件下,具有双向AC_DC变换功能,非常有利于类似电动机能耗制动等领域应用。
典型的PWM整流,启动都是有软启动特性的,也就是整个SPWM驱动,至少在第一个周波时间内,不是真正的SPM波形,而是逐步增强的。使得电容上面的电荷能够充满,从而实现伏秒平衡。

网友C:
开关管没有过载保护能安全么。。。。

这个当然有啦,就是因为过流保护了所以系统无法运行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逐周期限流的做法

网友D:
预充电啊

楼主(2019-11-15):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逐周期限流的做法

好的,你有相关的资料么?方便的话发我一下,交流一下,qq:2396498688

楼主:
你说的预充电是在主回路串联电阻么?还是什么?加qq交流一下吧,239649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