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变换的 含义与理解

楼主(2019-10-10):
说离散信号分析之前,大家可以自己先看看奥本海姆的那本800多页的大厚书,其它的数字信号处理的书,网上也是一抓一大把。
给过定义,推导各种性质和各种定理,说了大半天学生还是一头雾水,在学校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认为关键问题是作者没有进行类比式的学习-------学过的连续系统知识,几乎全都派不上用场,离散信号好像是全新的知识领域,学生会感觉进入了一门崭新的学科。
像奥本海姆的那本DSP,简直就是DSP方面的百科全书,或者是知识点大全,根本不适合当教科书,从头到尾学一遍,没有三五年,根本不可能熟练掌握。

楼主:
我从前年开始,就在论坛上反复强调:数学中函数有很多,但是掌握一个指数函数,绝大多说电路问题都能解决:

我后来给大家演示了如何用这个函数求解电路分析中的微分方程、如何求解射频电路中传输线等。
本帖所说的最基本的概念z,是什么东西?????绕来绕去,不还是上面所说的指数吗?????

写指数最少得写两个英文字母,感觉比较费事,就用一个字母z代替,结果很多人不认识老朋友指数了。

楼主:
我昨天已经发帖说了,数学的神奇功效在于:你懂一两个知识点,可以解决一大堆问题。

例如各种所谓的【变换】:

Z变换中又出来类似的变换了:

楼主:
楼上第一个图,用单点光源来表示的。

如果用平行的单频率光源,穿过物理学中的透镜,最右边纸上会记录下f(x)变换到频域w的信息,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傅里叶变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第一个图,用单点光源来表示的。

如果用平行的单频率光源,穿过物理学中的透镜,最右边纸上会记录下 ...

整理成word吧

网友B:
看不懂你那几个面。

网友C(2020-06-20):
  把连续信号离散化,省略冲击推导,连续信号按T采样间隔“切片”,x(t)-->x[nT]   变换因子同样按T“切片” e^-snT
       积分变离散累加:  ∑ x[nT] e^-snT
       隐藏采样频率 T  :      ∑ x[nT]Z^-n       Z =e^sT
z变换z平面可视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