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与电流关系,不是那个公式的

楼主(2019-10-10):
请高手帮新人释疑
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Relationship?(先有电压才有电流,有电流必定有电压;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电压与电流不一定同时存在)
比如说电压增大,电流的变化(原本认定的是电阻不变、电流必增大,电流未增大、电阻必增大)
但听到有人说不是这样的!
其实我的疑惑是,我上面的理解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是否有不是上面理解的这种情况的?就是交流一下

xch
看你这段描述就是个学渣
其实我的疑惑是,我上面的理解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是否有不是上面理解的这种情况的?就是交流一下
@tyw :嗯!就是平常的没有回路嘛!
tyw
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此时电阻无穷大.

网友A:
U=IR 是定律 不会错

@会飞的春 I=U/R不是很好,不太容易理解交流电路中相位的超前和滞后问题。
@会飞的春 :嗯 有道理
嗯嗯!不过我感觉I=U/R可能更加形象、适用,易于理解!

网友B:
老哥背这些结论没意义,欧姆定律,戴维宁诺顿例子,翻书看看再来说

网友C:
我知道你的困惑。 能量

网友C:
世界存在的自然条件有三:物质,能量,信息。

电----能量之一,能量在场中有高低,高能场 向 低能场,有了能量差。

电能量差称作 电势差。娶一个共同参考点低能场(海平面/水平面/地平面)后,所有的另一端高能场即电压。看到没?电压是一个差值概念!!!
能量从高流向低,期望达到平衡(能量差为0消失),这个平衡过程,就是电流,流啊,流,能量流动呗。。。。

结论:先有电压 后有 电流。

网友D:
泵、管道、流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世界存在的自然条件有三:物质,能量,信息。

电----能量之一,能量在场中有高低,高能场 向 低能场,有了 ...

你的结论好像和我的理解不冲突哦!
其实我的疑惑是,我上面的理解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是否有不是上面理解的这种情况的?就是交流一下

1+1=2 到哪里都不冲突,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泵、管道、流体

老哥,你是跟着楼上的跑去讲“势”“流”去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结论好像和我的理解不冲突哦!
其实我的疑惑是,我上面的理解有没有问题!或者说是否有不是 ...

懵逼的人很多,我曾经也是,未来继续很多懵逼。 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在于: 参考点,0电势点,地,零线,这些概念。电路/模电/数电 都没这些清晰讲解(能量挂钩讲解)。 地线 和 零线,啥区别,又要懵逼一堆人,还有那个模拟地/数字地/电源地,我也懵逼。其实就是参考点异同。又搞出来个 回路的概念,又懵逼了

组队懵逼啊!

网友E:
先有电压,后有埸,电何得到电磁力,电何堆积到某处,产生电位。电何势差,维持电埸,电埸推动电何前进产生电流。自已都糊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懵逼的人很多,我曾经也是,未来继续很多懵逼。 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在于: 参考点,0电势点,地,零线,这 ...

居然还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有电压,后有埸,电何得到电磁力,电何堆积到某处,产生电位。电何势差,维持电埸,电埸推动电何前进产生 ...

讲的很好理解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U=IR 是定律 不会错

在理想情况下,有电压无电流,有电流无电压,都符合欧母定律的。是特例。I=U/R,才是欧母定律,当初发现这个定律肯定是物理学家,而不是电路学家。也不是数学家。U是因,I是果,R是事物的属性。

网友F:
一段超导体,有很大电流,那超导体两端电压是多少?

@会飞的春 :超导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通过电流时,超导体两端的电压为0.不是比较小,是0
单只是超导体的话,应该是两端的压差会比较小!制作超导的动力不就是这个嘛!只是理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懵逼的人很多,我曾经也是,未来继续很多懵逼。 这个问题的核心点在于: 参考点,0电势点,地,零线,这 ...

地线 和 零线,啥区别?
地线----顾名思意。就是接到大地的导体。
零线----是连接发电机三相绕组公共端的电位参考点。

pjy
三相电的矢量和为零,三条相线公共连接点,引出的线,简称为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理想情况下,有电压无电流,有电流无电压,都符合欧母定律的。是特例。I=U/R,才是欧母定律,当初发现这 ...

谢谢大佬!有电压无电流,有电流无电压。后面这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有电压无电流,有电流无电压。后面这句???

在电路学上的超导啊,短路线,说白了,电阻为0,理想状态。

网友H:
道理浅显易懂,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有电流必定有电压。

定向的力是由E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电路学上的超导啊,短路线,说白了,电阻为0,理想状态。

嗯嗯,了解!单独拎出来讲,还是理想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地线 和 零线,啥区别?
地线----顾名思意。就是接到大地的导体。
零线----是连接发电机三相绕组公共端 ...

地线是真正的连到地的,而零线只是人为定义的一个电位参考点,是这样吗?
老司机,为什么这里我只能回5个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地线是真正的连到地的,而零线只是人为定义的一个电位参考点,是这样吗?
老司机,为什么这里我只能回5个 ...

零线是 变压器线圈 二次侧的 参考电势点(常规接地)。因此,地线 常规等于 零线。

网友I:
看来这是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需要从多个不同学科进行阐述,搞不懂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世界存在的自然条件有三:物质,能量,信息。

电----能量之一,能量在场中有高低,高能场 向 低能场,有了 ...

我觉得的是先有电流,后有电压。

想产生电压的话,需要让电子离开原子核,电子在离开原子核的过程中已经运动起来了,自然就是电流。

网友K:
"请高手帮新人释疑
电路中电压与电流的Relationship?(先有电压才有电流,有电流必定有电压;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电压与电流不一定同时存在)"

觉得“困惑”就写成这样:

    U/I = R

    U/I-R=0

其实,电路原理中的I~V关系一般是写成如下形式:

    F(U,I)=0

这表示在I~V平面上的一条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的是先有电流,后有电压。

想产生电压的话,需要让电子离开原子核,电子在离开原子核的过程中已经 ...

你说的这个!其实自由电子移动是因为电势差,而电势差就表现为电压!

无方向与定向运动,差别大了。